单片机汇编指令中的P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2-21):
有哪位学长能帮我解释一下单片机汇编指令中的PC是代表什么意思 吗?谢谢 了

网友A:
PC是程序计数器的意思,是一个16位寄存器,里面存放的是当前指令的地址.

网友B:
程序计数器

楼主:
谢谢解答。我懂了

网友C(2024-10-17):
PC:程序指针。DPTR:数据指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C是程序计数器的意思,是一个16位寄存器,里面存放的是当前指令的地址.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8位单片机PC指针通常为16位,32、64位单片机PC指针为32、64位,多核指令集可能有多个PC指针。

网友E:
PC:程序计数器的缩写。

网友F:
在单片机汇编指令中,PC 是 Program Counter(程序计数器)的缩写。它是一个重要的寄存器,负责存储下一条将要执行的指令的内存地址。  PC的作用: 程序流控制:PC 指向当前将要执行的指令的内存地址。在每次指令执行后,PC 的值通常会自动增加,指向下一条指令的地址,从而顺序执行程序。 跳转指令:在遇到跳转(如 JMP、CALL 等)或中断时,PC 的值会被修改,跳转到新的指令地址执行程序,这样可以实现程序流程的跳转或子程序的调用。 关键特点: 自动递增:在正常的顺序执行中,PC 的值会根据指令长度自动增加,指向下一条指令。 地址存储:PC 中存储的值是程序所在内存的地址,用来定位当前执行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