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定时器扫描数码管显示ds18b20温度值的问题

楼主(2015-12-21):
为什么单独用定时器扫描数码管显示固定的数值能正常显示,
用来显示采集到的ds18b20温度值的时候出现异常?十位和个位隔一段时间循环显示?我延时两毫秒

程序: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timer0.h"
#include"delay.h"
uchar num;
void Timer0Init(void)  //2毫秒@12.000MHz 定时器初始化
{
AUXR|=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0x40;  //设置定时初值
TH0=0xA2;  //设置定时初值
TF0=0;  //清除TF0标志
TR0=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0x40;  //设置定时初值
  TH0=0xA2;  //设置定时初值
  num++;
}

数码管: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shumaguan.h"
#include"timer0.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1 替换
sbit LATCH2=P2^3;    //位选
sbit LATCH1=P2^2;    //段选
uchar code smg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段选
void display(uchar gw,uchar sw)
{
    switch(num)
{
    case 1:P0=0xbf;
           LATCH2=1;
     LATCH2=0;
     P0=smg_du[sw];
     LATCH1=1;
     LATCH1=0;
     break;
       case 2:num=0;
           P0=0x7f;
           LATCH2=1;
     LATCH2=0;
     P0=smg_du[gw];
     LATCH1=1;
     LATCH1=0;
     break;
}
}

ds18b20采集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delay.h"      //注:stc12c5a60s2单片机执行一条语句的时间是普通51单片机的1/12,在写时序时一定要注意到
sbit DQ=P2^0;
uchar data disdata[2];
uint tvalue;         //温度值
void init_ds18b20()//ds1820复位
{
DQ=1;          //DQ复位
delay_18B20(40); //延时
DQ=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
delay_18B20(40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100);
      DQ=1;
      dat>>=1;
    }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0);
}
   return(dat);
}
uchar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float f_temp;
init_ds18b20();
write_byte(0xcc);   //跳过读序列号
write_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5);
init_ds18b20();
write_byte(0xcc);      //跳过读序列号
write_byte(0xbe);         //读取温度
a=read_byte();
b=read_byte();
tvalue=b;
tvalue<<=8;
tvalue|=a;
f_temp=tvalue*0.0625;
tvalue=f_temp*10+0.5;
return(tvalue);
}

主函数:
#include"ds18b20.h"
#include"timer0.h"
#include"shumaguan.h"
#include"delay.h"

void main()
{
   uchar gw,sw;
   Timer0Init();
   while(1)
   {
      read_temp();
      sw=tvalue/100;
      gw=tvalue%100/10;
      display(gw,sw);
   }
}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黑币

给你一个程序,自已根据数码管的情况改一下,分析对照一下哪出了问题。这个程序用着挺好的。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18b20.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TempH,TempL,temp;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if(ReadTempFlag==1)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
  if(temp&0x8000)
     {
     TempData[0]=0x4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Data[0]=0;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TempData[1]=0;
        else
      TempData[1]=dofly_DuanMa[TempH/100]; //十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TempData[2]=0;
        else
     TempData[2]=dofly_DuanMa[(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3]=dofly_DuanMa[(TempH%100)%10]|0x8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4]=dofly_DuanMa[TempL];
         TempData[6]=0x39;         //显示C符号
  }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num++;
if(num==300)        //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网友A:
上面是主程序,下面是18B20的
------------------------------------------------*/
#include"delay.h"
#include"18b20.h"
/*------------------------------------------------
                    18b20初始化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0;
DQ = 1;    //DQ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
                    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Us2x(25);
}
return(dat);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Us2x(25);
  DQ = 1;
  dat>>=1;
}
DelayUs2x(25);
}

/*------------------------------------------------
                    读取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延时文件
#include "delay.h"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网友A:
  1. #ifndef __DELAY_H__
  2. #define __DELAY_H__
  3. /*------------------------------------------------
  4.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5.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6.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7. 长度如下 T=tx2+5 uS
  8. ------------------------------------------------*/
  9.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10. /*------------------------------------------------
  11.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12.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13.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14. ------------------------------------------------*/
  15.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16. #endif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端口定义
------------------------------------------------*/
sbit DQ=P1^3;//ds18b20 端口
/*------------------------------------------------
                  函数声明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bit 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endif

网友A:
上面是两上.H文件

网友B(2016-03-29):
回帖奖励 +10 黑币

有数码管能用的程序吗?复制的文本错误

网友C:
回帖奖励 +10 黑币

网友D(2018-10-15):
case = 0 时,就会显示上次数据,所以就乱了

网友D:
没有处理case 0 时的情况,当num = 0,就会显示上次数据,所以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