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控制24颗LED彩灯同时实现播放音乐

楼主(2015-12-21):
看到很多做心形灯的例子,自己也想着做一个,但是觉得仅有彩灯,不太完美,于是想加上音乐播放的程序。这次做了一个STC89C52的P0,P1,P2口控制24颗彩灯,P3^7口控制蜂鸣器发出音乐的例子。在仿真程序里面可以实现,但是移植到硬件上程序会跑飞,贴出来给大家看看,网上说中断容易让程序跑飞,这次STC89C52的T0,T1,INT0,INT1都使用了。其中T0是一个10ms中断用于音乐基准,T1是一个50ms中断,通过改变numtop的值,可以改变花样灯额、的切换速度,INT0控制播放哪首曲子,INT1用于改变numtop的值,改变此数值就可以改变花样灯的切换速度。

                                           /*12Mhz晶振*/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2=P3^3;//key2外部中断1 控制花样灯的切换速度
sbit key1=P3^2;//key1外部中断0 控制播放哪首曲子
sbit voice=P3^7;//蜂鸣器定义
uchar code sound[]={0xff,                 //每个音阶  不同拍子的数据  限于篇幅,完整数据请下载压缩包
0x60,0x10,0x55,0x10,0x4c,0x10,0x48,0x10,0x40,0x10,0x39,0x10,0x33,0x10,
0x30,0x10,0x2b,0x10,0x26,0x10,0x24,0x10,0x20,0x10,0x1c,0x10,0x19,0x10,
0x18,0x10,0x15,0x10,0x13,0x10,0x12,0x10,0x10,0x10,0x0e,0x10,0x0d,0x10,//1/4拍子低音1到高音7
0x00};
uchar code kanong[]={0xff,                //卡农  限于篇幅,完整数据请下载压缩包
0x13,0x20,0x15,0x20,0x18,0x20,0x19,0x20,0x1c,0x20,0x20,0x20,0x1c,0x20,0x19,0x20,//第一行
0x18,0x20,0x19,0x20,0x1c,0x20,0x20,0x20,0x24,0x20,0x26,0x20,0x24,0x20,0x2b,0x20,//第二行

0x00};
code unsigned long Pattern[]={         //24颗LED灯花样数据   限于篇幅,完整数据请下载压缩包
0x00000000,0x00ffffff,0x00000000,0x00ffffff,//全亮全灭
};
uchar zdjs=0,jp,i=0;
uchar num=0,numtop=5,count=0;
void del(yj);
void delay(uint z);
void play(void)
{
        uint dpjs=0;
        uchar yj;
        while(1)
        {
                zdjs=0;
                if(count==0)
                {
                        TR0=0;
                        break;
                }
                if(count==1)        //选曲
                {
                        dpjs++; yj=sound[dpjs];    //取出音阶的频率
                        dpjs++; jp=sound[dpjs];           //取出延时时长
                }
                if(count==2)
                {
                        dpjs++; yj=kanong[dpjs];
                        dpjs++; jp=kanong[dpjs];
                        jp=jp*4;   //这句是调音的
                }

                         while(zdjs!=(jp))
                         {
                                 if(yj!=0xff)
                                 {
                                         if(yj!=0)  //判断音乐是否播放完毕
                                         {
                                                 voice=!voice;
                                                 del(yj);
                                         }
                                         else
                                         {
                                                 dpjs=0;
                                                 break;
                                         }
                                 }
                                 else
                                 {
                                         voice=0;
                                         del(jp);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产生音乐基准
{
        TH0=0xd8, TL0=0xf0;
        zdjs++;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控制花样灯的切换
{

        TH1=0x3C, TL1=0xB0;
        num++;
        if(num==numtop)
        {
                num=0;
                P0=Pattern[i];
                P1=Pattern[i]>>8;
                P2=Pattern[i]>>16;
                i++;
                if(i==135) i=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key1外部中断0 控制播放哪首曲子
{
        del(5);
        EA=0;
        if(key1==0)
        {
                count++;                  //count决定播放哪一首曲子
                while(!key1);
                if(count==4) count=0;
        }
        EA=1;
}
void int1() interrupt 2                   //key2外部中断1 控制花样灯的切换速度
{
        del(5);  //去抖
        EA=0;    //关总中断
        numtop++;
//        while(!key2);         //去抖动
        if(numtop==10) numtop=0;                //numtop 代表最长延时时间
        EA=1;  //开总中断
}
void del(yj)                 //简单延时函数
{
        uchar yj2=2;
    while(yj!=0)
    {
            while(yj2!=0)
        {
                yj2--;
        }
        yj2=2;
        yj--;
    }

}
void main()
{
                TMOD=0x11,IE=0x8a;
                TH0=0xd8, TL0=0xf0;  //10ms音乐基准
                TH1=0x3C, TL1=0xB0;  //50MS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0;//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方式
                EX1=1;//开外部中断1
                IT1=0;//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方式
                TR0=1; TR1=1;
            play();
}

仿真可行,但是硬件上会跑飞!!!!
哪位功夫深厚,能够将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