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单的点亮单片机数码管问题。

楼主:
以下程序下到单片机里一个数码管也不亮,数码管没有问题,用测试程序就好使。程序编译无错误及警告。求解~!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D1=P2^7;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delay1ms()
{
    uchar a,b;
    for(a=10;a>0;a--)
    for(b=225;b>0;b--);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
        delay1ms();
     }
}
void main()
{
    while(1)
    {
      D1=0;
      P0=0x4f;
    delaynms(500);
    }
}

硬件图

硬件图

网友A(2015-12-24):
没有选择对的位---你该仔细看看数码管那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选择对的位---你该仔细看看数码管那章了

多谢,高位低位弄错了。。

网友C:
对位没选择正确

网友D:
用锁存器74hc573驱动数码管,还节省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