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在Keil C51中遇到的一个小bug的解决过程

楼主(2015-12-22):
用Keil C51编写一个遍历LED多段数码管的所有管脚的程序,想使用sprintf函数把实际运行时的数值显示出来,结果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显示的数值并不是参数的实际数值。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5.h"
#include "stdio.h"

char myBuf[5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1,i2,i3;        //这个定义导致的sprintf出错,并且移位操作也显得异常。
    unsigned int tp;

    for (tp=0; tp<4096;tp++) {
        sprintf(myBuf, "nP=%#x:", tp);
        SendString(myBuf);     //通过串口把数值显示出来。
       //P2.0-P2.4
        i1 = tp & 0x1F;
        P2 &= 0xE0;
        P2 |= i1;
        sprintf(myBuf, "P2=%#x:", i1);
        SendString(myBuf);

        //P4.5-P4.7
        P4 &= 0x1F;
        i2 = ((tp>>5) & 0x7)<<5;
        P4 |= i2;
        sprintf(myBuf, "P4=%#x: ", i2);
        SendString(myBuf);

        //P3.4-P3.7
        P3 &= 0x0F;
        i3 = (tp>>8)<<4;
        P3 |= i3;
        sprintf(myBuf, "P3=%#x\r\n", i3);
        SendString(myBuf);

        delay(4000);
    }
}
以上的运行结果,nP, P2,P3,P4都是0xFFFF类似的格式,而不是所期望的0xFF。如下所示:
Test Uart at 115200.
nP=0x0:P2=0x0:P4=0x0: P3=0x0
nP=0x1:P2=0x101:P4=0x1: P3=0x1
nP=0x2:P2=0x202:P4=0x2: P3=0x2
nP=0x3:P2=0x303:P4=0x3: P3=0x3
nP=0x4:P2=0x404:P4=0x4: P3=0x4
nP=0x5:P2=0x505:P4=0x5: P3=0x5
......
......
nP=0x1d7:P2=0x17d7:P4=0x6d7: P3=0x1d7
nP=0x1d8:P2=0x18d8:P4=0x6d8: P3=0x1d8
nP=0x1d9:P2=0x19d9:P4=0x6d9: P3=0x1d9
nP=0x1da:P2=0x1ada:P4=0x6da: P3=0x1da
nP=0x1db:P2=0x1bdb:P4=0x6db: P3=0x1db
这个问题折腾了将近1天的时间,最后发现把i1,i2,i3的定义由unsigned char修改为unsigned int,这个问题就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因为sprintf函数中的x变量是整数型的,在C51中把unsigned char变量发送时,就出现了错误。

具体原因不清楚,算不算Keil C51编译器的Bug呢?这里用的是Keil C51 9.5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