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MP3/SD/FM的LED显示屏的方法

楼主(2015-12-22):
经过诸多尝试,终于把这个LED数码管的显示方式搞清楚了。该数码管的面板和管脚结构表示如下:

该数码管共12个管脚,Pin1-7为数码管的A-G段,Pin8-11对应于中间四个数字字符,从左到右分别编为D1-D4,Pin12对应于边上的其它符号。
从左上角排列,分别与Pin1-Pin7对应的Play, Pause, USB, SD, TDP(时间显示的两个点),FM(包括后面:8.8中间的点,以及最后的MP3)。
从字符选择D1-D5端提高高电平,而SEGA-SEGG则为低电平,从而点亮对应的字符。对应关系如上图所示。
对应于0-9,A-F的字模编码如下:
#define LED_ON 1
#define LED_OFF 0
unsigned char cp;
unsigned char dispPtr;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CharCode[] = {
   //共阳极 共阴极   0 G F E D C B A 字符值
    0x40,   //0x3F, // 0 0 1 1 1 1 1 1   0x3F:0
    0x79,   //0x06, // 0 0 0 0 0 1 1 0   0x06:1
    0x24,   //0x5B, // 0 1 0 1 1 0 1 1   0x5B:2
    0x30,   //0x4F, // 0 1 0 0 1 1 1 1   0x4F:3
    0x19,   //0x66, // 0 1 1 0 0 1 1 0   0x66:4
    0x12,   //0x6D, // 0 1 1 0 1 1 0 1   0x6D:5
    0x02,   //0x7D, // 0 1 1 1 1 1 0 1   0x7D:6
    0x78,   //0x07, // 0 0 0 0 0 1 1 1   0x07:7
    0x00,   //0x7F, // 0 1 1 1 1 1 1 1   0x7F:8
    0x10,   //0x6F, // 0 1 1 0 1 1 1 1   0x6F:9
    0x08,   //0x77, // 0 1 1 1 0 1 1 1   0x77:A
    0x03,   //0x7C, // 0 1 1 1 1 1 0 0   0x7C:b
    0x27,   //0x58, // 0 1 0 1 1 0 0 0   0x58:c
    0x21,   //0x5E, // 0 1 0 1 1 1 1 0   0x5E:d
    0x06,   //0x79, // 0 1 1 1 1 0 0 1   0x79:E
   0x0E,   //0x71, // 0 1 1 1 0 0 0 1   0x71:F
    //0x01, //bPlay;
    //0x02, //bPause;
    //0x04, //bUSB;
    //0x08, //bSD;
    //0x10, //bTDP;
    //0x20, //bFM;
    //0x40, //bMP3;
    //0x00 //bBlank;

};
利用定时器中断 Timer0来进行显示。其中Disp程序是将对应的字形码输出到数码管所接的端口的。
这里定义了一个结构,用来表示LED要显示的内容(其实不是必要的)。
struct DispBuf {
    int bPLAY:1;
    int bPAUSE:1;
    int bUSB:1;
    int bSD:1;
    int bTDP:1;
    int bFM:1;
    int bMP3:1;
    unsigned char DBuf[4];
};
struct DispBuf theBuf;
void Disp(unsigned char c);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cp++;
//以下进行各数码管分时扫描。
if (cp == 3) {   //5ms * 4 = 20ms LED_REFRESH_FREQ 拖过调整显示延迟常数,
         //可以改变显示时 LED的闪烁状态,越小速度越快,闪烁越低,但是耗电可能会增加。
  cp =0;
  dispPtr++;
  if (dispPtr ==1) {
       D5=LED_OFF;
       Disp(CharCode[theBuf.DBuf[0]]);
       D1=LED_ON;
        }
  if (dispPtr ==2) {
       D1=LED_OFF;
       Disp(CharCode[theBuf.DBuf[1]]);
       D2=LED_ON;
        }
  if (dispPtr ==3) {
       D2=LED_OFF;
       Disp(CharCode[theBuf.DBuf[2]]);
       D3=LED_ON;
        }
  if (dispPtr ==4) {
       D3=LED_OFF;
       Disp(CharCode[theBuf.DBuf[3]]);
       D4=LED_ON;
        }
  if (dispPtr ==5) {
       D4=LED_OFF;
       Disp(0xFF);    //对于各种符号的显示做特殊处理。
       D5=LED_ON;
       dispPtr=0;
        }
     }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t;
    t= c;
    if (c == 0xFF) {  //附加的各种符号的判定和显示,需要合并。
       if (theBuf.bPLAY == 0) t |= 0x01; else t &= 0xFE;
       if (theBuf.bPAUSE == 0) t |= 0x02; else t &= 0xFD;
       if (theBuf.bUSB == 0) t |= 0x04; else t &= 0xFB;
       if (theBuf.bSD == 0) t |= 0x08; else t &= 0xF7;
       if (theBuf.bTDP == 0) t |= 0x10; else t &= 0xEF;
       if (theBuf.bFM == 0) t |= 0x20; else t &= 0xDF;
       if (theBuf.bMP3 == 0) t |= 0x40; else t &= 0xBF;
    }
    P2 &= 0xE0; //清除低5位:SEGA-SEGE连接至P2^0 - P2^4
    P2 |= (t & 0x1F);
    P4 &= 0x9F; //清除 P4.5, P4.6; SEGF,SEGG连接至 P4^5和P4^6.
    P4 |= (t & 0x60);
}

实用的显示整数的子程序。最大显示的四位数0-0xFFFF。
void DispHInt(unsigned int nNum)
{
    unsigned int t;
    //将整数拆分为16进制数,分别送到对应的字符缓冲区中。
    t=nNum/0x1000;
    theBuf.DBuf[0]=t;
    t=(nNum%0x1000)/0x100;
    theBuf.DBuf[1]=t;
    t=(nNum%0x100)/0x10;
    theBuf.DBuf[2]=t;
    t=nNum%0x10;
    theBuf.DBuf[3]=t;
}
//演示例程。需要添加到main函数中使用。
void ScanLED()
{
    unsigned int i;

    theBuf.bFM=1;  //显示FM标志
    theBuf.bPLAY =0;
    theBuf.bPAUSE =0;
    theBuf.bSD =0;
    theBuf.bUSB =0;
    theBuf.bTDP =0;
    theBuf.bMP3 =0;

    for (i=0;i<0xFFFF;i++)
    {
        DispHInt(i);
        delay(10);  //延时程序,未列出。
    }
}
以上程序在 STC15W4K32S4 LQ44的样机上调试通过。运行效果如下:

网友A(2021-08-09):
很好的例子,收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