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程序,怎样实现1-3-4-2顺序延时亮灯!

楼主(2015-12-22):
如题,请大神们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
求大神来帮看看~

网友A:
1-3-4-2顺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如果你是高电平亮灯。那么最笨的方法就是依次给高电平。如:0X01  DELAY(); 0X04 DELAY();  0X08 DELAY(); 0X02 DELAY();   这样就可以出来你说的1-3-4-2亮灯了。

网友C:
想做什么东西,是修车的吧

网友D:
电路板到哪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