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原理及程序(非常详细)

楼主(2015-12-22):
应该说现在每一块开发板都带有红外模块,并且大都配置了相应的程序。但其实自己动手写解码程序,更能锻炼自己所学,且不谈程序写的如何,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受益良多的。现在我就把我花一下午写出的解码程序与大家分享,期待高手的光临指正。

首先,必须要了解一些基本原理。其实按下遥控器的某一个键,遥控器会发出一连串经过调制后的信号,这个信号经过红外一体化模块接收后,输出解调后的数字脉冲,每个按键对应不同的脉冲,故识别出不同的脉冲就能识别出不同的按键。

上图就是很常见的车载MP3遥控器,比较小巧,很好用。下面是红外发射和接受原理:

到此读者可能会有疑惑,那么不同的调制解调方法那么出来的脉冲规则是不一样的?是的,的确如此。

遥控发射器专用芯片很多,根据编码格式可以分成两大类,这里我们以运用比较广泛,解码比较容易的一类来加以说明,现以日本NEC的uPD6121G组成发射电路为例说明编码原理(一般家庭用的DVD、VCD、音响都使用这种编码方式)。当发射器按键按下后,即有遥控码发出,所按的键不同遥控编码也不同。这种遥控码具有以下特征:

       采用脉宽调制的串行码,以脉宽为0.565ms、间隔0.56ms、周期为1.1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0”;以脉宽为0.565ms、间隔1.685ms、周期为2.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1”,其波形如图所示。

如图可见,0与1前端的低电平持续都是0.56ms,那么就是后面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不同,0为0.56ms,1为1.685ms,找到不同之处,编程时就有识别的依据了!

上述“0”和“1”组成的32位二进制码经38kHz的载频进行二次调制以提高发射效率,达到降低电源功耗的目的。然后再通过红外发射二极管产生红外线向空间发射,如图所示。

UPD6121G产生的遥控编码是连续的32位二进制码组,其中前16位为用户识别码,能区别不同的电器设备,防止不同机种遥控码互相干扰。该芯片的用户识别码固定为十六进制01H;后16位为8位操作码(功能码)及其反码。UPD6121G最多额128种不同组合的编码。

请看下图,来自网络:

当一个键按下超过36ms,振荡器使芯片激活,将发射一组108ms的编码脉冲,这108ms发射代码由一个引导码(9ms),一个结果码(4.5ms),低8位地址码(9ms~18ms),高8位地址码(9ms~18ms),8位数据码(9ms~18ms)和这8位数据的反码(9ms~18ms)组成。如果键按下超过108ms仍未松开,接下来发射的代码(连发码)将仅由起始码(9ms)和结束码(2.25ms)组成。(实际上人手的动作是很慢的,即使你快速的按下按键,可能对于芯片来说还是超过108ms,所以如何处理连发码是很关键的)

遥控器在按键按下后,周期性地发出同一种32位二进制码,周期约为108ms。一组码本身的持续时间随它包含的二进制“0”和“1”的个数不同而不同,大约在45~63ms之间,图为发射波形图。

下面是我写的代码,按键编码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端:

由于时间关系,代码注释不多。

其中START_Judge()函数是判断9ms低电平,既是判断有无遥控信号。

BOOT_REPEATING_CODE_Judge()是判断是引导码还是连发码,引导码则进入接受数据环节,连发码表明数据已经接受结束。

H_L_LEVEL_Judge()是接受数据时判断高低电平。

如果乱码,请参考:

注明:以下代码为纯软件方式,没有用到中断,定时器方式,纯CPU查询,但测试结果倒也可以,至少比较稳定,得到的码值不管对不对,都是那个值。

[cpp] view plaincopy
/*------------------------------------------------------------*-
  红外收发.C
  ------------------------------------------------------------
  遥控器测试
-*------------------------------------------------------------*/

#include <reg52.h>

// --- 红外接收一体化输出口 ----------------------------------
sbit IR_Out = P3^2;

bit START_Flag = 0;
bit BOOT_REPEATING_CODE_Flag = 0;
unsigned char DATA[4] = {0};
bdata unsigned char TEMP_BIT;

sbit B0 = TEMP_BIT^0;
sbit B1 = TEMP_BIT^1;
sbit B2 = TEMP_BIT^2;
sbit B3 = TEMP_BIT^3;
sbit B4 = TEMP_BIT^4;
sbit B5 = TEMP_BIT^5;
sbit B6 = TEMP_BIT^6;
sbit B7 = TEMP_BIT^7;

// --- 有无遥控信号判断函数 ----------------------------------
bit START_Judge();

// --- 连发码判断函数 ----------------------------------------
bit BOOT_REPEATING_CODE_Judge();

// --- "0"和"1"识别 ------------------------------------------
bit H_L_LEVEL_Judge();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ial();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unsigned int x;
    for(x = 0; x <= (Us/200-1); x++);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y;
    for(x = 0; x <= (Ms-1); x++)
    {
        for(y = 0; y <= 120; y++);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ART_Initial();
    IR_Out = 1;
    while(1)
    {
        START_Flag = START_Judge();
        BOOT_REPEATING_CODE_Flag = BOOT_REPEATING_CODE_Judge();
        if ( START_Flag && !BOOT_REPEATING_CODE_Flag )
        {
            for(i =0;i <4; i++)
            {
                B0 = H_L_LEVEL_Judge();
                B1 = H_L_LEVEL_Judge();
                B2 = H_L_LEVEL_Judge();
                B3 = H_L_LEVEL_Judge();
                B4 = H_L_LEVEL_Judge();
                B5 = H_L_LEVEL_Judge();
                B6 = H_L_LEVEL_Judge();
                B7 = H_L_LEVEL_Judge();
                DATA[i] = TEMP_BIT;
            }
            for(i =0;i <4; i++)
            {
                SBUF = DATA[i];
                while( TI == 0 );
                TI = 0;
            }
        }
    }
}

void UART_Initial()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TH1 = 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9600 baud @
                            //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EA = 0;                 // 关闭总中断
    ES = 0;                 // 关闭串口中断
}

bit START_Judge()
{
    bit TEMP_Flag = 1;
    unsigned char i = 0;

    //在正常无遥控信号时,一体化红外接收头输出是高电平,程序一直在循环。
    while ( IR_Out == 1);

    //重复10次,目的是检测在6876~8352微秒内如果出现高电平就退出解码程序
    for(i =0;i <9; i++)
    {
        DELAY_Us(800);      // 测试实际延时约为764~928us
        if ( IR_Out == 1 )
        {
            TEMP_Flag = 0;
            break;
        }
    }

    return TEMP_Flag;
}

bit BOOT_REPEATING_CODE_Judge()
{
    bit TEMP_Flag = 1;
    while( IR_Out == 0 ) ;  // 等待高电平避开9毫秒低电平引导脉冲

    DELAY_Ms(1);            // 测试实际延时约为1.007ms
    DELAY_Ms(1);            // 测试实际延时约为1.007ms
    DELAY_Us(200);          // 0.086ms
    DELAY_Us(200);          // 0.086ms
    DELAY_Us(200);          // 0.086ms
                            // 共计2.272ms

    if( IR_Out == 0 )
    {
        TEMP_Flag = 1;      // 是连发码
    }
    else
    {
        TEMP_Flag = 0;      // 不是连发码,而是引导码
    }
    return TEMP_Flag;
}
bit H_L_LEVEL_Judge()
{
    while( IR_Out == 0 );   // 等待地址码第一位的高电平信号
    DELAY_Us(800);          // 测试实际延时约为764~928us
    if ( IR_Out == 1)
    {
        DELAY_Ms(1);        // 测试实际延时约为1.007ms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编辑如下:

    01 FE 8B 74 --- 01 FE 8D 72 --- 01 FE 8F 70

    01 FE 89 76 --- 01 FE 81 7E --- 01 FE 87 78

    01 FE 0F F0 --- 01 FE 2B D4 --- 01 FE 13 EC

    01 FE 2D D2 --- 01 FE 33 CC --- 01 FE 1B E4

    01 FE 19 E6 --- 01 FE 31 CE --- 01 FE BD 42

    01 FE 11 EE --- 01 FE 39 C6 --- 01 FE B5 4A
    以上为对应按键的编码。

    过程中存在问题:

    一是如何有效的识别引导码和连发码,因为这个能直接影响到长时间按键,单片机的响应与否。这个问题,貌似我以解决,就是长时间按键后,单片机识别一次按键后,如果还是同一按键,就不与理睬。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连续按下两次按键,该程序能够识别出,但是如果间隔很短,第二下按键的编码容易出错,容易变成这样:

    03 FE 8B 74.。。。就是第一个字节出现误差,这个问题现在还未来得及解决。

    还有就是本程序对于延时函数的精度要求很高,因为本身处理的脉冲就是MS级别的。所以需要严格的测试延时函数的实际延时时间:

    以上的代码,可以看出许多问题,软件延时不准确,大量的“while( IR_Out == 0 ) ;”代码,抗干扰能力弱,容易进入死循环。

    下面介绍的这种解码方法,利用外部中断触发程序,定时器定时(但没有设置定时中断程序,即判断TF的值确定定时结束),在代码过程中,开头的一个7.93ms延时,足以滤掉不合法的红外信号。应该说效率质量更高的。

    代码注释很详细,在此不在细述:

    [cpp] view plaincopy
    1. /*------------------------------------------------------------*-
    2.   IR_Decoder.C (v1.00)
    3.   ------------------------------------------------------------
    4.   名称:遥控器红外解码,PO口接LED,显示功能码以供查看
    5.   编写:mhjerry
    6.   日期:20011.7
    7.   内容:按遥控器上的按键,会在PO口LED上显示
    8. -*------------------------------------------------------------*/
    9. #include "reg52.h"
    11. // 此口为红外信号输入MCU口
    12. sbit IR_Out = P3^2;
    14. // 主程序运行标志位,运行主程序时LED灭,运行中断程序时LED亮
    15. sbit IR_Flag = P3^1;
    17. // LED显示口
    18. #define LED_Port P1
    20. // 用于存放按键码值,初始化为0000 0000这样接受数据时可以只考虑1了
    21. unsigned char dat[4] = {0,0,0,0};
    24. /*............................................................*/
    25. void main()
    26. {
    27.     IR_Out = 1;     // 此口为MCU输入口,故需要置1
    28.     IR_Flag = 1;    // 灭LED灯
    29.     TMOD = 0x01;    // 定时器0,方式1
    30.     IT0 = 1;        //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31.     EX0 = 1;        // 准许外部中断
    32.     EA = 1;         // CPU准许中断
    34.     while(1)
    35.     {
    36.         IR_Flag = 1;// 执行主程序时,LED灯灭
    37.     }
    38. }
    39. /*------------------------------------------------------------*-
    40.   函数名称:Int0()
    41.   函数输入:无(容许中断时,外部触发)
    42.   函数输出:无
    43.   函数说明: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44. -*------------------------------------------------------------*/
    45. void Int0() interrupt 0
    46. {
    47.     unsigned char i,j;
    48.     EX0 = 0;            // 关闭外部中断0
    49.     IR_Flag = 0;        // 执行中断程序时,LED灯亮
    50.     i = 10;             // 0.793ms延时,运行10次
    51.     while( --i )
    52.     {
    53.         // 定时0.793ms,延时0.793ms*10=7.93ms
    54.         TH0 = 0xfc;
    55.         TL0 = 0xe7;
    56.         TR0 = 1;
    57.         while( !TF0 );
    58.         TF0 = 0;
    59.         TR0 = 0;
    61.         // 这7.93ms期间只要IR_Out变高电平,就非合法的红外信号,跳出
    62.         if( IR_Out )
    63.         {
    64.             EX0 = 1;    // 准许中断
    65.             return ;
    66.         }
    67.     }
    69.     //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是合法的红外信号(利用9ms判断)
    70.     while( !IR_Out );   //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72.     //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经过9ms低电平
    73.     TH0 = 0xf6;
    74.     TL0 = 0xff;
    75.     TR0 = 1;
    76.     while( !TF0 );
    77.     TF0 = 0;
    78.     TR0 = 0;            // 延时2.305ms
    80.     // IR_Out 为低表明是连发码,不予理睬,跳出
    81.     if( !IR_Out )
    82.     {
    83.         EX0=1;
    84.         return;
    85.     }
    87.     //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是引导码,等待4.5ms高电平的过去
    88.     while( IR_Out );
    90.     // 开始接收用户码
    91.     for(i=0; i<4; i++)
    92.     {
    93.         for(j=0; j<8; j++)
    94.         {
    95.             while( !IR_Out );   // 等待低电平过去
    96.             dat[i] >>= 1;     // 把上次的数据位右移一位
    98.             TH0 = 0xfc;
    99.             TL0 = 0xe7;
    100.             TR0 = 1;
    101.             while( !TF0 );
    102.             TR0=0;
    103.             TF0=0;              //延时0.793ms
    105.             // 若为数据"1",则延时后IR_Out为高电平
    106.             if( IR_Out )
    107.             {
    108.                 dat[i] |= 0x80;     // 所有数据位1放最高位
    109.                 while( IR_Out );    // 等待高电平过去
    110.             }
    111.         }
    112.     }
    113.     LED_Port = dat[2];
    114.     EX0=1;      // 开中断
    115.     return;
    116. }
    117. /*------------------------------------------------------------*-
    118.   ---- END OF FILE -------------------------------------------
    119. -*------------------------------------------------------------*/

网友A(2017-01-24):
讲得很详细  这些资料在哪里下载?

网友A:
资料在哪里下载

网友B:
第61行下面应该是为低电平就跳出.

网友B:
还有在while(--i)之前加个低电平判断,大哥啊,我还是个新手呢,根据你的逻辑写的PIC的,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两个BUG;
最后还是要非常感谢哥们的分享!

网友C(2017-02-25):
只看懂了cpu延时的程序,有个疑问希望能帮忙解决一下:
在判断是引导码还是连发码的函数里,如果是引导码延时2.272ms后还有约2ms的高电平啊?如果直接进入数据接收函数不会出现误差么?

网友D:
有50462发射芯片的解码不?

网友E(2017-07-11):
学习了,虽看不懂但也赞了

网友F(2017-08-19):
很好的资料,算是我学习红外遥控的第一篇

网友G(2017-12-11):
“有无遥控信号判断函数” 这个不是很懂有这方面的资料不?

网友H(2018-01-31):
资料很好傻

网友H:
程序还有点问题,正在研究。

网友I(2018-03-05):
写的很多,只可惜看不懂,学会了再来下载吧

网友J:
这个那么多,要慢慢看了

网友K:
非常好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L(2018-04-21):
学习到了,单片机小白目前看不懂

网友M:
找到了组织

网友N:
很棒,学习中断很有用

网友O(2018-07-11):
还是不懂

网友P:
有死循环的概率,最好加个超时判断

网友Q:
讲得很细致  资料在哪里下载?

网友R:
看到有更简结的C程序,我哪天对比一下功能。

网友S:
我做的仿真遥控器
PIC12f509仿真空调摇控器

#include "pic12f509.h"

//#include<htc.h>
//  _CONFIG (0x02); //表示用内部的RC震荡器;
// 配置文件在编程器写入的时候指定选项
//**************************************************
//                       __________
//               VDD-| 1             8 |-VSS
//                GP5-| 2            7 |-GP0/DAT
//                GP4-| 3            6 |-GP1/CLK
//  GP3/RMCLR--| 4            5 |-GP2
//                       |_________|
//                 12F508
//***************************************************
//按键必须用以下三个脚,不然睡眠后不能唤醒;
//发射二极管正极接电源,负极经100欧电阻接5脚;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R_out  GP2
#define pwr_KEY GP1
#define up_KEY  GP3
#define down_KEY GP0

union//定义一个可以位操作的结构体
{
struct{
       unsigned b0:1;
       unsigned b1:1;
       unsigned b2:1;
       unsigned b3:1;
       unsigned b4:1;
       unsigned b5:1;
       unsigned b6:1;
       unsigned b7:1;
      }oneBit;
      unsigned char allBits;
}myFlag;

#define wHB myFlag.oneBit.b7
#define wBYT myFlag.allBits

const uchar chuai[]={0x41,0x49,0x45,0x4d,0x43,0x4b,0x47};//26度到32度
static bit key;
uchar ii;

#define H 1
#define L 0

void init()
{
    TRISGPIO=0b11111011;//只有GP2输出;
    OPTION=0b00001000;//TIM0不用分频器0x80;引脚变化可以唤醒,开上拉
    OSCCAL=0b00000000;//晶振频率不校正.
}

void dly(uint Delay) /*延时t/0.5ms*/
  {
    uchar i=50;
    while(--Delay)while(--i);
   }

start()
{
   uint i=342;
  while(i--)//输出9ms负脉冲;
   { IR_out=L;ii=2;//输出负脉冲
     while(--ii);
     IR_out=H;     //输出正脉冲
   }
   i=171;
   while(i--)//输出4.5ms正脉冲;
   { IR_out=H;ii=2;//输出负脉冲
     while(--ii);
     IR_out=H;    //输出正脉冲
   }
}
output_0()
{
  uint i=19;
  while(i--)//输出9ms负脉冲;
   { IR_out=L;ii=2;//输出负脉冲
     while(--ii);
     IR_out=H;     //输出正脉冲
   }
   i=26;
   while(i--)//输出4.5ms正脉冲;
   { IR_out=H;ii=2;//输出负脉冲
     while(--ii);
     IR_out=H;    //输出正脉冲
   }
}
output_1()
{
  uint i=19;
  while(i--)//输出9ms负脉冲;
   { IR_out=L;ii=2;//输出负脉冲
     while(--ii);
     IR_out=H;     //输出正脉冲
   }
   i=66;
   while(i--)//输出4.5ms正脉冲;
   { IR_out=H;ii=2;//输出负脉冲
     while(--ii);
     IR_out=H;    //输出正脉冲
   }
}
void main()
{
uchar dat3=0,dat4=0,zz=0,zr=0;
uchar dat1=0,dat2=0;
init();
uchar nFUN;//定义成局部变量复位不会清零;
GPIO=0XFF; //IO口全是高电平;
if(nFUN>6)nFUN=6;//如果值不确定,初始化成6;
IR_out=1;//关输出三极管;
dat1=0XC1;dat2=0x60;
while(1){
          wBYT=dat1;key=0;
        IR_out=1;
    if(pwr_KEY==0){dly(10);if(pwr_KEY==0){while(pwr_KEY==0);key=1;}
           dat3=0x20;dat4=0x41;nFUN=0;}//电源26度开机;复位nFUN.
    if(up_KEY==0){dly(10);if(up_KEY==0){while(up_KEY==0);key=1;}
          dat3=0;if(nFUN<6)nFUN++;dat4=chuai[nFUN];}//温度加;参数100延时时间21ms
    if(down_KEY==0){dly(10);if(down_KEY==0){while(down_KEY==0);key=1;}
           dat3=0;if(nFUN>0)nFUN--;dat4=chuai[nFUN];}//温度减;参数100延时时间21ms
    if(key)
    {
        start();
        wBYT=dat1;
         for(zz=0;zz<=6;zz++)
         {

             if(zz==1)wBYT=dat2;
             if(zz==2)wBYT=dat3;
             if(zz==3)wBYT=dat4;
             if(zz==4)wBYT=0x00;
             if(zz==5)wBYT=0x00;
             if(zz==6){key=0;output_0();break;}
             for(zr=0;zr<8;zr++)
            {
               if(wHB)output_1();
               else output_0();
               wBYT<<=1;
             }

          }

    }
#asm
        SLEEP
#endasm
  }
}

网友T:
我学这个很久了,就是不懂遥控小车的话,前进后退,转弯的程序,应该放在哪里才能被发送到小车。比如按遥控器的1是前进,那应该怎么写,写在那个函数里。我看了很多,都不同,就把我弄懵了,希望大神给我哦讲解下,配个例子。。。谢谢!!!!!!!!!!!

网友U(2018-09-03):
很详细,虽然看不太懂。

网友V(2018-10-21):
能写出发射和接收的数据编码的不同就好了。

网友W:
有详细的资料和电路么?

网友X(2019-05-12):
还是有嗲看不懂

网友Y:
谁能告诉我 想请问各位大神 这个问题困惑我一个月了 在百度上面也找不到答案    是这样的  我在淘宝买了这个继电器      所以想请问各位大神  怎么样才可以用红外线控制开关  就是红外线来让继电器吸合闭合这个情况    弄了好久 都弄不会      这个是我在淘宝上面买到的材料 但是怎么做都做不到红外线控制啊       求助朋友们告诉一下 怎么样才可以做到   或者 只要能红外线控制开关的也可以  谢谢大神们

网友Z(2019-06-19):
厉害优秀棒棒哒

网友AA:
有资料下载吗??

网友AB(2019-09-18):
可以改为空调遥控器吗?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可以改为空调遥控器吗?

空调遥控器需要做成波形记录型的才可以

网友AD:
学习到了,楼主能分享一下源码例程吗

网友AE:
受益匪浅,感谢楼主!!

网友AF(2019-10-22):
很好的资料

网友AG(2020-06-09):
挺好,lz讲的很详细

网友AH(2022-04-16):
很详细,太给力了,顶顶顶!

网友AI(2022-06-07):
太需要了,正及时,请楼主发布一下具体资料

网友AJ(2023-10-21):
你字多,相信你,虽然我不懂。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