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几个分开的单片机程序合成一个一起下载到板上同时运行?

楼主(2015-12-22):
我想把人体红外传感器感应到人后在1616LED点阵显示上显示字。一个火焰传感器感知火焰后蜂鸣器发出警报,同时触动步进电机左右转动,反之不警报不转动。

网友A:
用.H文件把它们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C语言工程只有一个.c主程序,其余用头文件.h包含进来即可

网友C:
你先找到这几个程序,点阵显示程序,火焰传感器控制蜂鸣器程序,红外人体感应程序,步进电机驱动程序,吧这几个程序分别调试出来你就明白啦

网友D:
程序在哪里调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程序在哪里调试?

把你的程序封装成模块,然后调用.h文件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F:
建几个头文件,包含进去就行。

网友G:
模块化整合吧

网友H:
用头文件包含起来就可以了,把你的部分代码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