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和NSMD的区别以及优缺点

楼主(2015-12-22):
 SMD 是指SOLDER MASK DEFINE PAD 而NSMD 是指NON-SOLDER MASK DEFINE PAD.

SMD:solder maste define PAD
NSMD:none solder maste define PAD 又名copper define PAD
两者的差别: 是一个是绿油覆盖形成焊盘,  而NSMD则是单独的焊盘;

焊盘与绿油之间有小"沟".一般情况下都是SMD, 只有01005, 或者0.4及以下BGA才会用到NSMD.

左图为SMD,右图为NSMD
我的经验
1. SMD 焊盘形状规整,不受走线的影响,适用于小零件焊盘,如0402,0201,01005.
NSMD焊盘形状受走线影响,有可能会出现同一个chip两端焊盘面积不同。
2. SMD焊盘在维修时不容易脱落,因为除了和基材的连接外,还被阻焊层的附着力向下压着
NSMD焊盘相对来说在维修过程中容易脱落。
3. 就焊接牢固性来说,NSMD强于SMD,因为NSMD是3~5面焊接。
通常来说如果受到外力,SMD是焊点和Pad断, NSMD是焊盘和基材断。
个人建议,小零件(尺寸小于0402的零件)用SMD设计,其他用NSMD设计,因为NSMD设计相对简单些。 BGA用混装,功能pin用SMD设计,固定pin用NSMD设计。

以上是我的一点见解,如果有其他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讨论

============================================================

SMD優點:pad可承受較高的應力.

SMD缺點:焊接面僅在pad上方,故solder joint可靠度表現較差,
                  綠漆高度亦會影響solder joint之形狀.

NSMD優點:焊接面含蓋pad上方及邊緣,故solder joint可靠度較佳.
                     solder joint較完整.

NSMD缺點:pad對外力衝擊承受力較若.
                     find pitch及high pin count產品時PCB製做難度高.

焊點照片可參考下列連結中的圖片.
http://www.maximintegrated.com/app-notes/index.mvp/id/5283

==========================================================

焊盘的选择:阻焊层限定(SMD)与非阻焊层限定(NSMD)

阻焊层限定(Solder-Mask DefinedSMD)
阻焊层开口 小于 金属焊盘。电路板设计者定义形状代码、位置和焊盘的额定尺寸;
焊盘开口的实际尺寸是由 阻焊层制作者 控制的阻焊层一般为LPI (可成像液体感光胶)的。

非阻焊层限定(Non-Solder-Mask DefinedNSMD)
金属焊盘 小于 阻焊层开口。在表层布线电路板的 NSMD焊盘上,印刷电路 导线的一部分 将会 受到焊锡的浸润

焊盘的选择:阻焊层限定(SMD) 非阻焊层限定(NSMD)

电路板设计者必需考虑到功率接地和信号 走向的要求 .在NSMDSMD焊盘之间选择一种

特殊的微过孔设计 可能避免了 表面走线,但是需要更先进制板技术

一旦选定,UCSP焊盘类型 就不能混合使用。焊盘与其连接 导线的布局 应该对称

以防止 偏离中心的 浸润力

网友A(2021-11-24):
学习使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