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音频输出中的电阻和电容串后接在音频输出的作用

楼主:
电阻和电容并联后在并接在音频输出的作用:并接的阻容元件是消除电路自激用的,有些功放IC 播放音频时,
由于负反馈深度不够 ,电路就会发生自激啸叫损坏扬声器,在输出端并接上阻容吸收网络后,
就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电阻和电容串后接在音频输出的作用:
的应该是指三个问题. 1,功放输出耦合电容,其容量由负载(喇叭,耳机)和输出下限截止频率所决定.

2,许多时在那种无带内置喇叭的功放电路上,由于需要防止功放空载工作和防止功放在工作时突然接入负载(耳机),造成涌浪冲击声,所以一般在输出端都接有一个10R假载电阻.

3,在功放输出接一串联的阻容到地,那是用来校正相移的CR补偿网络,使负载近于纯电阻性,从而抑制高频自激和保护功放电路,
CR补偿网络的选取与功放的开环增益和开环频率响应曲线及负载性能指标有关,原则上是补偿电阻往小取,补偿电容往大取.
耦合电容的严格算法比较烦琐,需要先计算出整个耦合电容回路的电阻,但在一般工程计算中,在这里可以只考虑输出电阻,耦合电容与下限截止频率和负载的关系公式如下: fL=1/(2πCR)

其中,fL为下限截止频率;C为耦合电容,单位F;R为负载电阻. 如耦合电容为330uF,耳机阻抗为16R,那么它的下限截止频率约30Hz.
一般是隔离直流的作用。有时候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用来配合与它串联的电阻调节频响,可以cut低频,拐点频率是 1/(2*PI*R*C)。

网友A(2024-01-04):
如果功放板在接电源后,没有接音频信号时,在音量最大值时,产生电流声和杂音如何去处理?那应该就是输出端的电流没有接地,而产生啸叫声了

网友B(2025-06-09):
"CR补偿网络的选取与功放的开环增益和开环频率响应曲线及负载性能指标有关",这个原因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