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程,用c语言编写程序,用矩阵按键控制步进电机,流水灯,数码管。

楼主(2015-12-23):
求大神指导~
51单片机编程,用c语言编写程序。用矩阵按键 要求按下S1--S10时单个数从码管显示0显示到9,    按S11以50毫秒 8个流水灯从左到右亮,按S12电机正转,S13电机反转,S14电机停止,按S15流水灯停止,数码管回零。急!急!

网友A:
数码管从0到9再从9到0循环显示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int x);
#define SEG P2
void main()
{
  int k;
  char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极
  while(1)
  {
    for(k=0;k<10;k++)
{
   SEG=TAB[k];
   delay(500);
}
for(k=8;k>=0;k--)
{
   SEG=TAB[k];
   delay(500);
}
  }
}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0;i<x;i++)
    for(j=0;j<600;j++);
}

楼主:
谢谢!我想要个整套程序!

网友B:
你把流水灯,数码管,电机控制,这几个程序都写出来合并不就行啦,这些程序论坛都有的

网友C:
怎么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