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压表程序求解

楼主(2015-12-23):
求单片机数字电压表程序

网友A:
给你个程序参考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33255-1.html

网友B:
把1602调好了、再采集到ADC的值/最大采样值*5

网友C:
论坛里这样的程序很多,多找找,遇到不明白在请教多好,还能学到东西。

网友D(2016-06-22):
连线就是那个黑线什么意思?

网友E(2017-02-20):
第一个图片是哪本书?

网友F: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E =P2^7;
sbit EOC=P2^6;
sbit START=P2^5;
sbit CLK=P2^4;
sbit CS0=P2^0;
sbit CS1=P2^1;
sbit CS2=P2^2;
sbit CS3=P2^3;
uint adval,volt;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j;
  while(ms--)
  {
    for(j=0;j<120;j++);
  }
}
void ADC_read()
{
  START=0;
  START=1;
  START=0;
  while(EOC==0);
  OE=1;
  adval=P1;
  OE=0;
}
void volt_result()
{
  volt=adval*1.96;

}
void disp_volt(uint date)
{
  CS0=1;CS1=0;CS2=0;CS3=0;
  P0=~((~tab[date/100])|0x80);
  delayms(1);
  P0=0xFF;
  CS0=0;CS1=1;CS2=0;CS3=0;
  P0=tab[date%100/10];
  delayms(1);
  P0=0xFF;
  CS0=0;CS1=0;CS2=1;CS3=0;
  P0=tab[date%10];
  delayms(1);
  P0=0xFF;
  CS0=0;CS1=0;CS2=0;CS3=1;
  P0=tab[date%100];
  delayms(1);
  P0=0xFF;
}
void t0()interrupt 1
{
  CLK=~CLK;
}
void t0_init()
{
  TMOD=0x02;
  TH0=0x14;
  TL0=0x00;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void)
{
  t0_init();
  while(1)
  {
    ADC_read();
    volt_result();
    disp_volt(vol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