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好用的小台锯

楼主(2015-12-23):
       经常做小东西没有合适的工具十分别扭,比如给小木板下料用手锯容易跑偏。于是淘宝了小套件自己做了个小台锯,体积不大,台面40cmx35cm,高度21cm,算是迷你型的,锯片4寸直径的,锯片厚度是1.6mm的,这个厚度很少见,商家说是定制的,应该说是标准尺寸中最小的了,可以开最厚3cm的木板,呵呵,其实有了靠山以后可以正反各开3cm,加起来就是6cm厚了。除了大框架和台面的靠山板是邻家木工哥哥免费做的外,其他都是自制的,经使用还真不错。

外观来啦:

里面隔开了,防止锯末串到轴承和电机里

这四个孔是主轴的轴承固定螺杆,直接拧做台面上,因为是环氧树脂板,硬度很高,螺杆攻在里面很牢靠。

长自攻丝螺丝固定台面到大口型框架上的,开的沉孔,保持台面平整。

开沉孔的工具,小电钻,这个是775电机,劲头不够大,4、5十瓦。

这就是主角,80w的直流电机,带4寸锯片力量足够了

这是自制的整流板,把220v交流变成直流给电机供电的,直接螺丝拧在木框上也比较牢靠的。

隔离板是三合板裁的,上面的圆缺口是主轴的位置

开始也是打算在台面开孔拧螺丝固定电机的,后来灵机一动上了哥俩好万能胶,也是比较好的方法,台面少了四个螺丝孔,比较美观平整,可惜主轴 轴承已经开了孔。

这个是船型开关,把孔开的稍小直接赛紧了可以免了固定螺丝。

这就是靠山,我加了块透明的有机玻璃,安全第一不能马虎。c型夹子来自南方,但比较有意思的是,收到后竟然发现是龙口产的!

肚子里还是有货儿的,不过比较敞亮。

赛赛!赛又那拉!够白!

网友A:
楼主DIY很巧妙啊,佩服

网友B(2017-03-06):
有电路图吗?

网友C:
纯手工打制,强!

网友D(2017-06-26):
台面的环氧板多厚的,尺寸与价格多少啊,现在正考虑台面呢

网友E(2018-02-18):
确实不错,挺实用的设计!

网友F:
只能看到4张图片,后面的都打不开

网友G:
动手能力很强!向你学习

网友H(2018-12-15):
赞一个,太棒啦~

网友I:
制作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J:
不错,纯手工打造啊

网友K:
动手能力真棒

网友L(2019-07-26):
很危险!来个接近安全制动更好,,,,,,

网友M(2020-03-03):
看到你的桥式整流加滤波电源,如果你的电机实直流220V的,有点问题哦。

网友N:
我也是只看到前4张图片,后面的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