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il软件里的Atmel里没有STC型号怎么办

楼主(2015-12-23):
单片机keil软件里的Atmel里没有STC型号怎么办

网友A:
STC单片机官方头文件(*.h)下载及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和仿真驱动到KEIl软件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网友B:
用stc-isp软件可以添加头文件和型号进去

网友C:
你找到AT89C52就行,都一样的,都是51内核的单片机,通用

网友D:
不一样啊,超过256B就警告,编译不通过,站里好多就行不通。晕啊

网友E:
51内核都通用,你那是软件没注册照成的,至于怎么注册破解,网上有的是。

网友F:
去官网下载一个程序然后有个KEIL设置进去按步骤做就好啦!

网友G:
没有STC89***那就用AT89***  一样的

网友H:
找到AT89C52,可以把头文件给改了
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头文件不一样

网友D:
虽说51内核是通用的,但用STC芯片就能避免因AT的RAM或ROM容量不足而编译不通过的问题。

网友I:
都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