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STM32创建工程的详细步骤

楼主(2015-12-23):
以STM32F103VE为例。
1.      下载固件库
登录官网www.st.com
进入主页,点击Support,进入标签ToolsandSoftWare/Software/MCU Software/Stm32 MCUs Software/Stm32EmbeddedSoftware/STM32 Standard PeriperalLibraries,下载固件库。如下图所示:

2.      创建工程文件夹
工程目录不能包含中文路径,创建文件夹Doc、User、Lib、Project。
将固件库中Libraries下的两个文件夹CMSI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拷贝到Lib目录。
将固件库中Project目录下的模版文件夹中的h文件和c文件拷贝到User目录。删除main.c中和评估板有关的部分,只留下main()函数和#include"stm32f10x.h"语句。如下图所示:

3.      新建Keil工程
新建Keil工程,并将Lib文件夹及子文件夹中c文件和startup目录下对应芯片类型的.s文件添加进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startup目录下的s文件包含各种芯片类型的,在keil工程中需添加与当前芯片型号一致的s文件,且只能添加一个。否则编译出错。

4.      配置Keil工程

工程中部分文件说明:
stm32f10x_conf.h:底层驱动的包含文件,可在该文件中将不需要使用到的片上外设的头文件包含去掉,以提高编译速度。
stm32f10x_it.c:中断程序所在文件,各个片上外设的中断名可参考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xx.s
startup_stm32f10x_xx.s:启动文件,定义了芯片从上电到进入main()函数的过程及中断函数名等。最后的“xx”根据芯片型号选择为hd、ld、md等。
stm32f10x.h、system_stm32f10x.c、system_stm32f10x.h是对应于F1系列芯片的系统文件。

------------------------------------------------------------------------------------------------------------------

KEIL5以上创建工程是件比较简单的事,只需要添加用户代码,而不用进行一系列的包含配置。还是以STM32F103VE为例。
1.      到www.keil.com/pack
下载对应CPU型号的pack包,并点击安装好。
2.      点击新建工程,选择型号。

3.      根据需要使用的资源,配置Run-timeEnvironment

4.      在工程中添加用户代码

5.      配置Jlink下载

关于固件库的结构等,可查看ST的文档“STM32F10xStandardPeripherals Library Peripheral’s DriversDescription”该文档也可从keil软件中的Runtime-Environment直接进入获取。

       以下是该文档中较为经典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