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单片机时钟仿真成功了,但在焊接的板子上显示乱码

楼主:
制作了一款基于DS1302的多功能时钟,仿真成功了,但是在焊接的板子上显示出现问题,问题如下:LCD1602显示时出现乱码或者像图中所出现的问题;

网友A(2016-03-06):
会不会是上拉电阻大了

网友B:
可能是虚焊

网友C(2016-01-04):
能亮,说明问题不大,可能是1602引脚没接对。

网友D:
数据脚虚焊了。

网友E:
有可能是有个地方虚焊啦

网友F:
应该是虚汗

网友G:
看看是不是哪里虚焊了,或者插针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H:
是仿真的板子还是自己做的实物板?哪里有?

网友I:
上代码我看看,可能是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

网友J:
有12864的么

网友K:
把程序和仿真发上来,我下载到我的开发板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