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时钟配置详解

楼主(2015-12-23):
在STM32中,有五个时钟源,为HSIHSELSILSEPLL
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
HSE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16MHz。
LSI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
LSE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
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HSE或者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72MHz。

STM32上如果不使用外部晶振,OSC_INOSC_OUT的接法
如果使用内部RC振荡器而不使用外部晶振,请按照下面方法处理:
1)对于100脚或144脚的产品,OSC_IN应接地,OSC_OUT应悬空。 2)对于少于100脚的产品,有2种接法:  2.1)OSC_IN和OSC_OUT分别通过10K电阻接地。此方法可提高EMC性能。  2.2)分别重映射OSC_IN和OSC_OUT至PD0和PD1,再配置PD0和PD1为推挽输出并输出'0'。
使用HSE时钟,程序设置时钟参数流程:
1、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DeInit;
2、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3、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4、设置AHB时钟        RCC_HCLKConfig;
5、设置高速AHB时钟    RCC_PCLK2Config;
6、设置低速速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
7、设置PLL            RCC_PLLConfig;
8、打开PLL             RCC_PLLCmd(ENABLE);
9、等待PLL工作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RESET)
10、设置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
11、判断是否PLL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12、打开要使用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ClockCmd()
下面是TM32软件固件库的程序中对RCC的配置函数(使用外部8MHz晶振)
  1.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3.   RCC_DeInit();

  4.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RCC_HSE_ON——HSE晶振打开(ON)

  6.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7.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SUCCESS:HSE晶振稳定且就绪

  8.   {

  10.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SYSCLK_Div1——AHB时钟 = 系统时钟

  1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HCLK_Div1——APB2时钟 = HCLK

  14.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HCLK_Div2——APB1时钟 = HCLK / 2

  16.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Latency_2  2延时周期

  18.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预取指缓存使能

  20.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21. // PLL的输入时钟 = HSE时钟频率;RCC_PLLMul_9——PLL输入时钟x 9

  23.     RCC_PLLCmd(ENABLE);

  25.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26.        {

  27.        }

  29.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30. //RCC_SYSCLKSource_PLLCLK——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2Periph_GPIOA   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_GPIOB    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_GPIOC    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_GPIOD    GPIOD时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