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写了3个小车的单独程序,独立可以运行,但是三个和在一起就不能运行,谁可...

楼主(2015-12-24):
写了3个小车的单独程序,独立可以运行,但是三个和在一起就不能运行,谁可以帮我解释下,帮我组合在一起,让超声波测距的距离显示到1602上。程序已发。
测速程序#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Time:";
uchar code table1[]="v:  r/s";
sbit lcden=P2^6;        //        液晶使能端
sbit rw=P2^5;                //读写
sbit lcdrs=P2^4;        //数据命令端
sbit k1=P3^0;
sbit k2=P3^1;

int num=0,n=0,num1=0,n1=0;
int V=0,a=0;
int s=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延迟
void write(uchar com)           //写命令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   //写数据
{
        lcdrs=1;
        P0=d;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
{
         lcden=0;
         delay(5);
         write(0x38);
         write(0x0c);
         write(0x06);
         write(0x01);

}
void main()
{
    TMOD=0x01;                          //设置工作方式
        TH0=(65536-45872)/256; //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IT0 = 1;         //下降沿触发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中断
        rw=0;
        init();
        write(0x80);
        for(num=0;num<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写入Time
        write(0x80+0x08);
                for(num=0;num<7;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写入V
        while(1)
        {
                if(!k1)
                {
                        delay(5);
                        if(!k1)                                //
                        {
                                        ET0=0;                 //关定时器0中断
                                        TR0=0;                 //关定时器
                        }
                        while(!k1);
                        delay(5);

                }                                                        //
                        write(0x80+0x05);          //写入时间十位数
                write_data(s/10+48);
                        write(0x80+0x06);          //写入时间个位数
                write_data(s%10+48);

                write(0x80+0x0a);           //写入速度十位数
                write_data(V/10+48);
                write(0x80+0x0b);
                a=V;
                write_data(a%10+48);           //写入速度个位数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                                                   //每加一次判断
        if(n==20)                                           //说明到1秒
        {
                n=0;                                          //
                s++;                                           //时间++
                V=num1/20.0;                                           //

                num1=0;

        }
}
void time1()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P3^2
{

        num1++;
}

循迹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z=P3^2;  //c左边传感器
        sbit y=P3^3;  //右边传感器
      sbit j=P3^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
        unsigned char i, j,k;
        for(k=0;k<=n;k++)
        {
        _nop_();
        _nop_();
        i = 5;
        j = 6;
        do
        {
                while (--j);
        } while (--i);
        }
}
main()
{while(1)
{if(z==1&&y==1)
{P1=0xa9;

}
if(z==0&&y==1)
{P1=0x56;
delay(5);
P1=0xa6;
delay(10);

}
if(z==1&&y==0)
{P1=0x56;
delay(5);
P1=0x59;
delay(10);

}
if(z==0&&y==0)
{P1=0x00;

}
}
}

超声波程序

#include <AT89x51.H>                //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RX  P1_1
#define  TX  P1_2

#define LCM_RW  P3_6 //定义LCD引脚
#define LCM_RS  P3_5
#define LCM_E   P3_4
#define LCM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void LCMInit(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void Decode(unsigned char ScanCode);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void LCMInit(void) //LCM初始化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F,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1); //发命令字
        WriteDataLCM(DData); //发数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ReadDataLCM();//测试用句无意义
        for (TempCyc=0; TempCyc<10; TempCyc++)
        Delay400Ms(); //延时
        while(1)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StartModule();
                // DisplayOneChar(0, 1, ASCII[0]);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ms(80);                //80MS

          }
        }
}

帮忙

网友A:
你把源码贴出来啊,你这样谁会给你解答

网友B:
如果三个程序都上机实测成功了,三个一起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啦。P3^2重复定义了
sbit z=P3^2;  //c左边传感器
sbit Echo  = P3^2; //回波引脚

网友C:
修改mian模块,三个程序重复部分去掉,修改重复和重名的子模块才可以合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