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按钮开关元件封装问题

楼主(2015-12-24):
请教老师图片上pcb按钮开关元件封装如何制作,谢谢。

网友A:
很简单,在电路板顶层(K1)层,先画中间的焊盘,然后用环型工具画外圈,画好后给外圈开阻焊,然后保存位元件。

楼主:
谢谢老师,我是刚入门的学生您说的画好后给外圈开阻焊,然后保存位元件。我没懂您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是刚入门的学生您说的画好后给外圈开阻焊,然后保存位元件。我没懂您能详细说说吗?

有的时候要在有阻焊的线路上开窗,目的是在线路上加锡以加大线路的截面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电源PCB常用这种办法。这层就是助焊层,你在这层所画的线路就不会做阻焊,而是直接露铜,但其他部分还是有阻焊层的。

楼主:
谢谢老师,我试试不明白的地方在请教您。

网友B(2017-01-01):
先画中间的焊盘,然后用环型工具画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