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89c52 12864a万年历制作原理图和源程序

楼主:
本人新手,求各位大神发个89c52和12864a显示屏的万年历作品,要求能显示年月日,断电保留,显示温度。尽可能的有详细原理图、源程序、和仿真。谢谢各位。。。。。。。。。

网友A(2015-12-24):
这个12864万年历比较经典:http://www.51hei.com/bbs/dpj-25313-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12864万年历比较经典:http://www.51hei.com/bbs/dpj-25313-1.html

谢谢,我去看一看

网友C(2017-05-26):
主程序
12864驱动程序
Ds1302 驱动程序
Ds18b20驱动程序
键盘调时子程序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
//灯与扬声器定义
sbit  led_back=  P2^0;//背光控制(V2.1程序中加入了背光控制的硬件电路)
sbit  led_b=  P2^7;//秒闪烁灯
sbit  led_r=  P3^4;
sbit  led_g1= P3^3;//P3.3没有使用,V2.1程序中没有用到g1~4
sbit  led_g2= P3^3;
sbit  led_g3= P3^3;
sbit  led_g4= P3^3;
sbit  beep   = P2^3;//扬声器(V2.1程序中将V1.1程序中的蜂鸣器改为扬声器)
/*****************************************************************************/
//温度传感器定义
sbit DQ = P2 ^ 5;//ds18B20
/*****************************************************************************/
//键盘引脚定义
sbit KEY_1 = P1^5;       //左上
sbit KEY_2 = P1^6;       //左下
sbit KEY_3 = P1^4;       //右上
sbit KEY_4 = P1^3;       //右下
sbit KEY_I = P3^2;        //0V2.1电路中无效)
/****************************************************************************/
//LCD接口定义
sbit RS = P1^0;//模式位,为0输入指令,为1输入数据
sbit RW = P1^1;//读写位,为0读,为1
sbit E = P1^2;//使能位
#define Lcd_Bus P0 //数据总线
/*****************************************************************************/
//定义DS1302时钟接口
sbit clock_clk = P2 ^ 0;//ds1302_clk(时钟线)
sbit clock_dat = P2 ^ 1;//ds1302_dat(数据线)
sbit clock_Rst = P2 ^ 2;//ds1302_Rst(复位线)
/*****************************************************************************/
//定义累加器A中的各位
sbit a0  = ACC ^ 0;
sbit a1  = ACC ^ 1;
sbit a2  = ACC ^ 2;
sbit a3  = ACC ^ 3;
sbit a4  = ACC ^ 4;
sbit a5  = ACC ^ 5;
sbit a6  = ACC ^ 6;
sbit a7  = ACC ^ 7;
/****************************************************************************/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yy,mo,dd,xq,hh,mm,ss;//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专用寄存器)
bit w = 0; //调时标志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menu = 0;//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 = 0;//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 0;//定义静态软件计数器变量
/****************************************************************************/
void DelayM(unsigned int a){//延时函数 1MS/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for(i= 0; i < 125; i++);  //一个 ; 表示空语句,CPU空转。
              }                                 //i 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毫秒
}
/****************************************************************************/
/******************************************************************************/
//LCD驱动(DY12864CBL液晶显示屏并口驱动程序)
/******************************************************************************/
void chk_busy(){//检查忙位(底层)
  /*RS=0;
  RW=1;
  E=1;
  Lcd_Bus=0xff;
  while((Lcd_Bus&0x80)==0x80);
  E=0;*/
Lcd_Bus=0xFF;
RS=0;
RW=1;
while (1)
   {
E =1;
if (P0^7==0) break;
}
E=0;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写命令到LCD(底层)
       chk_busy();
       RS=0;
       RW=0;
       Lcd_Bus=cmdcode;
       E=1;
       DelayM(1);
       E=0;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写数据到LCD(底层)
       chk_busy();
       RS=1;
       RW=0;
       Lcd_Bus=Dispdata;
       E=1;
       DelayM(1);
       E=0;
}
/******************************************************************************/
void lcm_init(){//初始化LCD屏(被调用层)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
/*****************************************************************************/
void lcm_w_word(unsigned char *s){//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被调用层)
       while(*s>0){                              //应用:lcm_w_word("您好!");
           write_data(*s);
           s++;
   }
}
/******************************************************************************/
void lcm_w_test(bit i,unsigned charword){//写指令或数据(被调用层)
       if(i== 0){
              write_com(word);//写指令或数据(0,指令)
       }else{
              write_data(word);//写指令或数据(1,数据)
       }
}
/******************************************************************************/
void lcm_clr(void){//清屏函数
       lcm_w_test(0,0x01);
}
void days (void) {    //公历节日数据库
              lcm_w_test(0,0x80);//在屏幕第一行
              lcm_w_word("[Dis]      [Set]");//显示菜单操作注释
              lcm_w_test(0,0x98);//在屏幕第四行
//                                                                                  ----|----------------|
              if ( mo == 0x01 && dd == 0x01 ){lcm_w_word("Happy New Year!!"); }//1
              if ( mo == 0x01 && dd == 0x28 ){lcm_w_word("  世界麻风日    "); }

              if ( mo == 0x02 && dd == 0x02 ){lcm_w_word("  世界湿地日    "); }//2
              if ( mo == 0x02 && dd == 0x13 ){lcm_w_word("  明天情人节了  "); }
              if ( mo == 0x02 && dd == 0x14 ){lcm_w_word("  今天是情人节  "); }

              if ( mo == 0x03 && dd == 0x01 ){lcm_w_word("  国际海豹日    "); }//3
              if ( mo == 0x03 && dd == 0x03 ){lcm_w_word("  全国爱耳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08 ){lcm_w_word("   3.8妇女节    "); }
              if ( mo == 0x03 && dd == 0x12 ){lcm_w_word("    植树节      "); }
              if ( mo == 0x03 && dd == 0x14 ){lcm_w_word("  国际警察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15 ){lcm_w_word("  消费者权益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17 ){lcm_w_word("  国际航海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21 ){lcm_w_word("  世界森林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22 ){lcm_w_word("    世界水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23 ){lcm_w_word("  世界气象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24 ){lcm_w_word("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if ( mo == 0x04 && dd == 0x01 ){lcm_w_word("愚人节  小心上当"); }//4
              if ( mo == 0x04 && dd == 0x07 ){lcm_w_word("  世界卫生日    "); }
              if ( mo == 0x04 && dd == 0x08 ){lcm_w_word("    复活节      "); }
              if ( mo == 0x04 && dd == 0x13 ){lcm_w_word("  黑色星期五    "); }

              if ( mo == 0x05 && dd == 0x01 ){lcm_w_word("  劳动节 放假  "); }//5
              if ( mo == 0x05 && dd == 0x04 ){lcm_w_word("    青年节      "); }
              if ( mo == 0x05 && dd == 0x08 ){lcm_w_word("  世界红十字日  "); }
              if ( mo == 0x05 && dd == 0x12 ){lcm_w_word("  国际护士节    "); }
              if ( mo == 0x05 && dd == 0x05 ){lcm_w_word("近日注意母亲节  "); }
              if ( mo == 0x05 && dd == 0x15 ){lcm_w_word("  国际家庭日    "); }
              if ( mo == 0x05 && dd == 0x31 ){lcm_w_word("  世界无烟日    "); }

              if ( mo == 0x06 && dd == 0x01 ){lcm_w_word("  国际儿童节    "); }//6
              if ( mo == 0x06 && dd == 0x05 ){lcm_w_word("  世界环境日    "); }
              if ( mo == 0x06 && dd == 0x26 ){lcm_w_word("  国际禁毒日    "); }
              if ( mo == 0x06 && dd == 0x06 ){lcm_w_word("  全国爱眼日    "); }
              if ( mo == 0x06 && dd == 0x13 ){lcm_w_word("近日注意父亲节  "); }
              if ( mo == 0x06 && dd == 0x15 ){lcm_w_word("近日注意父亲节  "); }

              if ( mo == 0x07 && dd == 0x01 ){lcm_w_word("香港回归记念日  "); }//7
              if ( mo == 0x07 && dd == 0x07 ){lcm_w_word("抗日战争记念日  "); }
              if ( mo == 0x07 && dd == 0x11 ){lcm_w_word("  世界人口日    "); }
              if ( mo == 0x08 && dd == 0x01 ){lcm_w_word("  八一建军节    "); }//8
              if ( mo == 0x08 && dd == 0x08 ){lcm_w_word("  中国男子节    "); }
              if ( mo == 0x08 && dd == 0x15 ){lcm_w_word("抗战胜利记念日  "); }
              if ( mo == 0x09 && dd == 0x10 ){lcm_w_word("  中国教师节    "); }//9
              if ( mo == 0x09 && dd == 0x18 ){lcm_w_word("九·一八事变记念");}
              if ( mo == 0x09 && dd == 0x20 ){lcm_w_word("  国际爱牙日    "); }
              if ( mo == 0x09 && dd == 0x27 ){lcm_w_word("  世界旅游日    "); }
              if ( mo == 0x10 && dd == 0x01 ){lcm_w_word("  中国国庆节    "); }//10
              if ( mo == 0x10 && dd == 0x04 ){lcm_w_word("  世界动物日    "); }
              if ( mo == 0x10 && dd == 0x24 ){lcm_w_word("    联合国日    "); }
              if ( mo == 0x10 && dd == 0x12 ){lcm_w_word("明天国际教师节  "); }
              if ( mo == 0x10 && dd == 0x13 ){lcm_w_word("  国际教师节    "); }
              if ( mo == 0x11 && dd == 0x10 ){lcm_w_word("  世界青年节    "); }//11
              if ( mo == 0x11 && dd == 0x17 ){lcm_w_word("  世界学生节    "); }
              if ( mo == 0x12 && dd == 0x01 ){lcm_w_word("  世界艾滋病日  "); }//12
              if ( mo == 0x12 && dd == 0x23 ){lcm_w_word("  明晚平安夜    "); }
              if ( mo == 0x12 && dd == 0x24 ){lcm_w_word("  今晚平安夜    "); }
              if ( mo == 0x12 && dd == 0x25 ){lcm_w_word("    圣诞快乐    "); }
              if ( mo == 0x12 && dd == 0x31 ){lcm_w_word("    明日新年    "); }
              else{//非节日时显示时晨信息
                     if( hh >= 0x04 && hh <  0x06){ lcm_w_word("★★__▲▲__凌晨"); }
                     if( hh >= 0x06 && hh <  0x08){ lcm_w_word("☆○__▲△__早晨"); }
                     if( hh >= 0x08 && hh <  0x12){ lcm_w_word("____▲▲__上午"); }
                     if( hh == 0x12)               {lcm_w_word("____▲●▲__中午"); }
                     if( hh >= 0x13 && hh <  0x18){ lcm_w_word("__▲▲____下午"); }
                     if( hh >= 0x18 && hh <  0x22){ lcm_w_word("△▲__●☆__晚上"); }
                     if( hh >= 0x22 && hh <= 0x23 ){ lcm_w_word("△▲__★☆__夜里"); }
                     if( hh >= 0x00 && hh <  0x04){ lcm_w_word("__★▲▲★__深夜"); }
              }
}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驱动(显示060度)
/******************************************************************************/
void 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while(num--);
}
/******************************************************************************/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20
       unsignedchar x=0;
       DQ=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unsignedchar i=0;
       unsignedchar dat = 0;
       for(i=8;i>0;i--){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unsignedchar i=0;
       for(i=8; i>0; i--){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unsignedchar a=0;
       unsignedchar b=0;
       unsignedint t=0;
       float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
       b=ReadOneChar();//读高8
       t=b;
       t<<=8;
       t=t|a;
       tt=t*0.0625;
       t=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
//声明(当各函数的排列适当时可不用声明)
void lcm_w_ss(void);void lcm_w_mm(void);
void lcm_w_hh(void);void lcm_w_dd(void);
void lcm_w_mo(void);void lcm_w_yy(void);
void lcm_w_xq(void);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void Init_1302(void);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ord);
void read_clockS(void);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unsigned char dd);
void updata (void);
/*****************************************************************************/
/*****************************************************************************/
//DS1302时钟芯片驱动程序
/*****************************************************************************/
//常用时钟数据读取
void read_clockS(void){
       ss= read_clock(0x81);//读取秒数据
       mm= read_clock(0x83);//读取分钟数据
       hh= read_clock(0x85);//小时
       dd= read_clock(0x87);//
       mo= read_clock(0x89);//
       xq= read_clock(0x8b);//星期
       yy= read_clock(0x8d);//
}
/*****************************************************************************/
//调时用加1程序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加1并写入DS1302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signed char max,mini;
lcm_w_test(0,0x9a);
lcm_w_word("调整");
//if(sel==6)  {lcm_w_word("秒钟");address=0x80;max=0;mini=0;}     //7
if(sel==5)  {lcm_w_word("分钟");address=0x82;max=59;mini=0;}    //分钟6
if(sel==4)  {lcm_w_word("小时");address=0x84;max=23;mini=0;}    //小时5
if(sel==3)  {lcm_w_word("星期");address=0x8a;max=7;mini=1;}    //星期4
if(sel==2)  {lcm_w_word("日期");address=0x86;max=31;mini=1;}    //3
if(sel==1)  {lcm_w_word("月份");address=0x88;max=12;mini=1;}    //2
if(sel==0)  {lcm_w_word("年份");address=0x8c; max=99;mini=0;}    //1
  //读取1302某地址上的数值转换成10进制赋给item
item=((read_clock(address+1))/16)*10 + (read_clock(address+1))%16;
if(KEY_2 == 0){
      item++;//数加 1
  }
if(KEY_4 == 0){
      item--;//数减 1
  }
if(item>max) item=mini;//查看数值有效范围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address,(item/10)*16+item%10);//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
write_clock(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updata ();    //刷新数据
lcm_w_mm();//刷新
}
/*****************************************************************************/
//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自动初始化)
void Init_1302(void){//-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200711000000秒星期一)
       unsignedchar f;
       if(read_clock(0xc1)!= 0xaa){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8c,0x07);//
              write_clock(0x8a,0x01);//星期
              write_clock(0x88,0x01);//
              write_clock(0x86,0x01);//
              write_clock(0x84,0x00);//小时
              write_clock(0x82,0x00);//分钟
              write_clock(0x80,0x00);//
              write_clock(0x90,0xa5);//充电
              write_clock(0xc0,0xaa);//写入初始化标志RAM(第00RAM位置)
              for(f=0;f<60;f=f+2){//清除闹钟RAM位为0
                     write_clock(0xc2+f,0x00);
              }
              write_clock(0x8e,0x80);//禁止写操作
       }
}
/*****************************************************************************/
//DS1302写数据(底层协议)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unsigned char dd){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clock_out(dd);
       clock_Rst=0;
       clock_clk=1;
}
/*****************************************************************************/
//1302驱动程序(底层协议)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ACC=dd;
       clock_dat=a0;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1;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2;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3;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4;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5;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6;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7;clock_clk=1; clock_clk=0;
}
/*****************************************************************************/
//DS1302写入字节(底层协议)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clock_dat=1;
       a0=clock_dat;
       clock_clk=1;clock_clk=0; a1=clock_dat;
       clock_clk=1;clock_clk=0; a2=clock_dat;
       clock_clk=1;clock_clk=0; a3=clock_dat;
       clock_clk=1;clock_clk=0; a4=clock_dat;
       clock_clk=1;clock_clk=0; a5=clock_dat;
       clock_clk=1;clock_clk=0; a6=clock_dat;
       clock_clk=1;clock_clk=0; a7=clock_dat;
       return(ACC);
}
/*****************************************************************************/
//DS1302读数据(底层协议)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ord){
       unsignedchar dd=0;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dd=clock_in();
       clock_Rst=0;
       clock_clk=1;
       return(dd);
}

void Beep(void){//BELL-扬声器--整点报时
       unsignedchar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for(a=60;a>0;a--){//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100);//音调设置延时
       }
       for(a=100;a>0;a--){//同上
              beep = ~beep;
              Delay(80);//
       }
       for(a=100;a>0;a--){//同上
              beep = ~beep;
              Delay(30);//
       }
       beep= 1;//音乐结束后扬声器拉高关闭
}
/*****************************************************************************/
void Beep_set(void){//BELL -扬声器--确定设置
       unsignedchar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for(a=50;a>0;a--){//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100);//音调设置延时
       }
       for(a=100;a>0;a--){//同上
              beep = ~beep;
              Delay(50);//
       }
       for(a=50;a>0;a--){//同上
              beep = ~beep;
              Delay(100);//
       }
       beep= 1;//音乐结束后扬声器拉高关闭
}
/*****************************************************************************/
void Beep_key(void){//-扬声器--按键音
       unsignedchar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for(a=100;a>0;a--){//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
              Delay(50);//音调设置延时
       }
       beep= 1;//音乐结束后扬声器拉高关闭
}
//LCM中填写 数据
void lcm_w_yy(void){
       //if(read_clock(0x8d)!= yy){
              yy = read_clock(0x8d);
              lcm_w_test(0,0x83);
              lcm_w_word("20");
              lcm_w_test(0,0x84);
              lcm_w_test(1,(yy/16)+0x30);
              lcm_w_test(1,yy%16+0x30);
}     //}
/*****************************************************************************/
//LCM中填写 数据
void lcm_w_mo(void){
       //if(read_clock(0x89)!= mo){
              mo = read_clock(0x89);
              lcm_w_test(0,0x90);
                     if(mo/16!= 0){lcm_w_test(1,(mo/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mo%16+0x30);
              lcm_w_test(0,0x91);
              lcm_w_word("");
}     //}
/*****************************************************************************/
//星期处理并送入LCM的指定区域
void lcm_w_xq(void){
       unsignedchar sel;
       //if(read_clock(0x8b)!= xq){
       xq= read_clock(0x8b);
       sel= (read_clock(0x8b))%16; //字节低4位的BCD码放入sel
       lcm_w_test(0,0x97);//写入指定区域(97H 第二行第8个字)
       if(sel==7)  {lcm_w_word("");}    //
      if(sel==6) {lcm_w_word("");}    //
      if(sel==5) {lcm_w_word("");}    //
      if(sel==4) {lcm_w_word("");}    //
      if(sel==3) {lcm_w_test(1,0xc8);lcm_w_test(1,0xfd);} //此指令等于lcm_w_word(""); 因为“三”的内码失效。
      if(sel==2) {lcm_w_word("");}    //
      if(sel==1) {lcm_w_word("");}    //星期一
       lcm_w_test(0,0x95);
       lcm_w_word("星期");
}     //}
/*****************************************************************************/
//LCM中填写 数据
void lcm_w_dd(void){
//     if(read_clock(0x87)!= dd){
              dd = read_clock(0x87);
              lcm_w_test(0,0x92);
                     if(dd/16!= 0){lcm_w_test(1,(dd/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dd%16+0x30);
              lcm_w_test(0,0x93);
              lcm_w_word(" ");

}     //}
/*****************************************************************************/
//LCM中填写 小时数据
void lcm_w_hh(void){
       if(read_clock(0x85)!= hh){
              hh = read_clock(0x85);
                     if(hh > 0x07 && hh < 0x22 && w == 0){
                            Beep();//整点报时音
                     }
              }
              lcm_w_test(0,0x88);
              lcm_w_test(1,(hh/16)+0x30);
              lcm_w_test(1,hh%16+0x30);

}
/*****************************************************************************/
//LCM中填写 分钟数据
void lcm_w_mm(void){
       if(read_clock(0x83)!= mm){
              mm = read_clock(0x83);
       }
              if(w == 0){
                     days();//节日显示
              }
       lcm_w_test(0,0x89);
       lcm_w_test(1,0x3a);       //":"
       lcm_w_test(1,(mm/16)+0x30);
       lcm_w_test(1,mm%16+0x30);
       lcm_w_test(1,0x2e);       //"."
}
/*****************************************************************************/
//刷新数据
void updata (void){
              lcm_w_mm();//刷新
              lcm_w_hh();//刷新 小时
              lcm_w_dd();//刷新
              lcm_w_xq();//更新星期值
              lcm_w_mo();//刷新
              lcm_w_yy();//刷新
}
/*****************************************************************************/
//LCM中填写 数据
void lcm_w_ss(void){
       unsignedint i=0;
       unsignedchar a=0,b=0,c=0;
       if(read_clock(0x81)!= ss){   //判断是否需要更新
              ss = read_clock(0x81);   //更新数据
              lcm_w_test(0,0x8b);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m_w_test(1,(ss/16)+0x30); //写十位
              lcm_w_test(1,ss%16+0x30);  //写个位
              lcm_w_word("  ");
              led_b = ~led_b;                           //LED闪烁
              updata ();       //刷新数据
              lcm_w_test(0,0x8d);             //温度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i=ReadTemperature();//读温度并送显
              a=i/100;
              lcm_w_test(1,a+0x30);  //显示温度十位
              b=i/10-a*10;
              lcm_w_test(1,b+0x30);  //个位
              lcm_w_test(1,0x2e);       //"."
              c=i-a*100-b*10;
              lcm_w_test(1,c+0x30); //小位1
              lcm_w_word("");       //C
}     }
/*****************************************************************************/
void welcome(void){
       lcm_w_word("   DY12864LCC  V2.1  2007-11-02 LCD:DY12864CBLfrom DoYoung.net");//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char e=0;
       KEY_I= 0;KEY_1 = 1;KEY_2 = 1;KEY_3 = 1;KEY_4 = 1;//初始键盘
       yy=0xff;mo=0xff;dd=0xff;xq=0xff;hh=0xff;mm=0xff;ss=0xff;//各数据刷新
/*    lcm_init();//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lcm_clr();//清屏
       welcome();//显示欢迎信息
       DelayM(3000);//显示等留3
       //while(1);*/
       Beep();
       led_back= 0;
       Init_1302();
       lcm_init();//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lcm_clr();//清屏
       welcome();//显示欢迎信息
       DelayM(3000);//显示等留3
/*****************************************************************************/
while(1){//主循环
              if (w == 0){   //正常走时
              lcm_w_ss();//刷新
              }
              else {             //启动调时
              }
              //------------------------------------------------------------------
              if (KEY_3 == 0) // 设置时间
         {
               DelayM(20);      //去抖
                     led_g3= 0;led_r = 1;
                     if(KEY_3== 0 && w == 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Beep_key();//按键音
                            e++;
                            if (e >= 6 ){e = 0;}
                            Set_time(e);//调整
                     }
                     if(KEY_3== 0 && w == 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Beep_set();//确定按键音
                            led_b = 1;//
                            lcm_clr();//清屏
                            w=1;         //进入调时
                            lcm_w_test(0,0x9e);
                            lcm_w_word(" [-]");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Esc]");
                            lcm_w_test(0,0x85);
                            lcm_w_word("[Next]");
                            lcm_w_test(0,0x98);
                            lcm_w_word("[+]");
                            Set_time(e);//调整
                     }
                while(KEY_3 == 0);//等待键松开
                     led_g3= 1; led_r = 0;//红灯亮,表示调时
         }
              //------------------------------------------------------------------
              if (KEY_1 == 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20);
                     led_g1= 0;led_r = 1;
               if(KEY_1== 0 && w == 1){
                            Beep_set();//确定按键音
                            w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
                     if(KEY_1== 0 && w == 0){
                            lcm_clr();//清屏
                            lcm_w_test(0,0x80);
                            welcome();//显示欢迎信息
                            while(KEY_1 == 0);//等待键松开
                     }
                            lcm_clr();//清屏
                            updata ();       //刷新数据
                            lcm_w_mm();//刷新
               while(KEY_1== 0);//等待键松开
                     led_g1= 1;
         }
              //------------------------------------------------------------------
              if (KEY_2 == 0 && w == 1){ // 加减调整{
               DelayM(20);
                     led_g2= 0;led_r = 1;
               if(KEY_2== 0 && w == 1){
                            Beep_key();//按键音
                            Set_time(e);//调整
                     }
               while(KEY_2== 0);//等待键松开
                     led_g2= 1; led_r = 0;
         }
              //------------------------------------------------------------------
              if (KEY_4 == 0 && w == 1){ // 加减调整
               DelayM(20);
                     led_g4= 0;led_r = 1;
               if(KEY_4== 0 && w == 1){
                            Beep_key();//按键音
                            Set_time(e);//调整
                     }
               while(KEY_4== 0);//等待键松开
                     led_g4= 1; led_r = 0;
         }
}     }

网友D:
我有。可以免费给你,加我QQ1006381187说明理由。共同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