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制作“叮咚”门铃(附程序、仿真原理图)

楼主:
/********************************************************************
*
*  程序功能 : “叮咚”门铃
*
*  应用软件 :  KEIL C
*
*  硬    件 :  W2041
*
*  创建时间 :  2015-12-16
*

********************************************************************/
/* 程序详细功能介绍:
*当按下按键P3.3 ,AT89S51单片机产生“叮咚”声从P3.2端口输出
*程序设计方法
* 1. 我们用单片机实定时/计数器T0来产生700HZ和500HZ的频率,根据定时/计数器T0,我们取定时250us,
*      因此,700HZ的频率要经过3次250us的定时,而500HZ的频率要经过4次250us的定时。
* 2. 在设计过程,只有当按下SP1之后,才启动T0开始工作,当T0工作完毕,回到最初状态。
* 3. “叮”和“咚”声音各占用0.5秒,因此定时/计数器T0要完成0.5秒的定时,对于以250us为基准定时2000次才可以。
*/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t5hz;
unsigned char t7hz;
unsigned int tcnt;

bit stop;
bit flag;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ET0=1;
        EA=1;

        while(1)
        {
                if(P3_3==0)
                {
                        for(i=10;i>0;i--)
                        for(j=248;j>0;j--);
                        if(P3_3==0)
                        {
                                t5hz=0;
                                t7hz=0;
                                tcnt=0;
                                flag=0;
                                stop=0;
                                TR0=1;
                                while(stop==0);
                        }
                }
        }//...while(1)
}//...main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cnt++;
        if(tcnt==2000)
        {
                tcnt=0;
                if(flag==0)
                {
                        flag=~flag;
                }
                else
                {
                        stop=1;
                        TR0=0;
                }
        }

        if(flag==0)
        {
                t7hz++;
                if(t7hz==3)
                {
                t7hz=0;
                P3_2=~P3_2;
                }
        }
        else
        {
                t5hz++;
                if(t5hz==4)
                {
                t5hz=0;
                P3_2=~P3_2;
                }
        }
}

DIY制作

网友A(2020-10-16):
按一下按钮中断两次

网友B(2022-12-24):
没有余音 都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