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的点阵模拟电梯运行时的楼层显示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程序,一直搞不定啊

楼主(2015-12-24):
我想用16*16的点阵模拟电梯运行时的楼层显示,但是写出来的程序一直显示不出来,按按键也没反应,程序如下:(用4片595控制点阵)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NUM_HANG[]={
0x80,0x00,0x40,0x00,0x20,0x00,0x10,0x00,0x08,0x00,0x04,0x00,0x02,0x00,0x01,0x00,
0x00,0x80,0x00,0x40,0x00,0x20,0x00,0x10,0x00,0x08,0x00,0x04,0x00,0x02,0x00,0x01,};
uchar  code  Table_of_Digits[8][32]=
{//数字8的字码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C0,0x02,0x20,0x02,0x20,
0x03,0xE0,0x02,0x20,0x02,0x20,0x01,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数字7的字码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E0,0x00,0x20,0x00,0x20,
0x00,0x4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数字6的字码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C0,0x02,0x20,0x03,0xC0,
0x02,0x20,0x02,0x20,0x01,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数字5的字码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E0,0x02,0x00,0x03,0xC0,
0x00,0x20,0x00,0x20,0x03,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数字4的字码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C0,0x01,0x40,
0x02,0x40,0x07,0xE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数字3的字码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C0,0x02,0x20,
0x00,0xC0,0x00,0x20,0x02,0x20,0x01,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数字2的字码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C0,0x02,0x20,0x00,0x20,
0x00,0x40,0x00,0x80,0x01,0x00,0x03,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数字1的字码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3,0x80,0x00,0x80,0x00,0x80,
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3,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i=0,t=0,j=0,a=0,m=0,n=0;
char   offset=0;
static  int Current_floor=0,Pressed_Key_up=0,  Pressed_Key_down=0,b=0,c=0,max=0,min=0;// Current_floor当前楼层  Pressed_Key_up   上升请求 Pressed_Key_down  下降请求
int  flag;
int  floor_up[8]={9,9,9,9,9,9,9,9};
int  floor_down[8]={0,0,0,0,0,0,0,0};
sbit  KEY1=P2^0;         //定义按键P1口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sbit  KEY5=P2^4;
sbit  KEY6=P2^5;
sbit  KEY7=P2^6;
sbit  KEY8=P2^7;
sbit  SPEAK=P0^7;        //定义蜂鸣器
sbit SCK=P3^6;
sbit LCK=P3^5;
sbit SDI=P3^4;
void  Key_up_comparison();        //函数声明,把floor_up[]从小到大排列
void  Key_down_comparison();          //把floor_down[]从大到小排列
void  max_min_comparison();       //比较出floor_up[]的最大值(max)和flor_down[]的最小值(min)
void HC595_Send(uchar dat1,uchar dat0,uchar dat2,uchar dat3);

void  main()           //主函数
{
  SPEAK=0;
  TMOD=0x01;               //T0方式
  TH0=(-6000)/256;                   //6ms定时
  TL0=(-6000)%256;
  IT0=1;
  IE=0x83;
  TR0=1;
  ET0=1;
  EA=1;
  Pressed_Key_up=floor_up[0];
  while(1)
  {
  Key_up_comparison();
  Key_down_comparison();
  max_min_comparison();
  }
}
void  LED_Display()  interrupt 1                                  //进入中断,显示楼层                           interrupt1
{
   TH0=(-6000)/256;                          //6ms
   TL0=(-6000)%256;

   Pressed_Key_up=floor_up[0];
   Pressed_Key_down=floor_down[0];

   if(flag==1)                                                                //上升标志
   {
     if(Pressed_Key_up!=9)
         {
           if(Pressed_Key_up>Current_floor)
           {
            m=(7-Current_floor)+i;
                for(n=0;n<32;n=n+2)        //一共有16行,所以刷16次
                         {
                                HC595_Send(~Table_of_Digits[m][n],~Table_of_Digits[m][n+1],NUM_HANG[n],NUM_HANG[n+1]);
                         }
             if(++i==8)
                  {
                          i=0;
                  }
                     if(++t==250)
                  {
                    t=0;
                        ++Current_floor;
                  }
           }
                    else  if(Pressed_Key_up<Current_floor);
                   else  if(Pressed_Key_up==Current_floor)                //到达请求楼层
                   {
                    m=(7-Current_floor)+i;
                    for(n=0;n<32;n=n+2)        //一共有16行,所以刷16次
                         {
                                HC595_Send(~Table_of_Digits[m][n],~Table_of_Digits[m][n+1],NUM_HANG[n],NUM_HANG[n+1]);
                         }
                            if(++i==8)
                         {
                          i=0;
                         }
                     SPEAK=~SPEAK;                           //蜂鸣器响
                         if(++t==250)
                        {
              t=0;
                          if(Current_floor=Pressed_Key_up)
                          {
                           Current_floor=Pressed_Key_up;
                           if(Current_floor==max)
                           {
                             flag=0;
                           }
                           floor_up[0]=9;
                             }
                           }
                           }
                   }
                   else  if(Pressed_Key_up==9)                  //无按键按下,即无请求,则扫描当前楼层
                   {
                    m=(7-Current_floor)+i;
                    for(n=0;n<32;n=n+2)        //一共有16行,所以刷16次
                         {
                                HC595_Send(~Table_of_Digits[m][n],~Table_of_Digits[m][n+1],NUM_HANG[n],NUM_HANG[n+1]);
                         }
                            if(++i==8)
                         {
                          i=0;
                         }
                         if(++t==250)
                         {
              t=0;
                         }
                        }
                   }
                            else if(flag==0)
                         {
                          if(Pressed_Key_down!=0)                                                          //有下降的请求
                          {
                           if(Pressed_Key_down>Current_floor);
                           else  if(Pressed_Key_down<Current_floor)                          //下降的显示
                           {
                               m=(7-Current_floor)+i+offset;
                      for(n=0;n<32;n=n+2)        //一共有16行,所以刷16次
                           {
                                HC595_Send(~Table_of_Digits[m][n],~Table_of_Digits[m][n+1],NUM_HANG[n],NUM_HANG[n+1]);
                        }
                     if(++i==8)
                      {
                              i=0;
                       }
                          if(++t==25)
                      {
                        t=0;
                            if(--offset==-8)
                           {
                             offset=0;
                             --Current_floor;
                           }
                          }

                       }
                         else  if(Pressed_Key_down==Current_floor)                                                                  //到达请求的楼层
                         {
                          m=(7-Current_floor)+i;
                    for(n=0;n<32;n=n+2)        //一共有16行,所以刷16次
                         {
                                HC595_Send(~Table_of_Digits[m][n],~Table_of_Digits[m][n+1],NUM_HANG[n],NUM_HANG[n+1]);
                         }
                            if(++i==8)
                         {
                          i=0;
                         }
                     SPEAK=~SPEAK;                           //蜂鸣器响
                         if(++t==250)
                        {
              t=0;
                          if(Current_floor=Pressed_Key_down)
                          {
                           Current_floor=Pressed_Key_down;
                           if(Current_floor==min)
                           {
                             flag=1;
                           }
                           floor_down[0]=0;
                             }
                           }
                        }
               }
                   else if(Pressed_Key_down==0)                           //无按键按下,即请求,则扫描显示当前楼层
                   {
                    m=(7-Current_floor)+i;
                        for(n=0;n<32;n=n+2)        //一共有16行,所以刷16次
                         {
                                HC595_Send(~Table_of_Digits[m][n],~Table_of_Digits[m][n+1],NUM_HANG[n],NUM_HANG[n+1]);
                         }
                            if(i==8)
                         {
                          i=0;
                         }
                         if(t==250)
                         { t=0;}
                   }
                }
         }

                 void  Key_detection()  interrupt 0        //按下按键,进入外部中断,将上升请求和下降请求放入数组中去,并且判断标志位flag
                   {
//                 P0=0xff;
                 i=0;                                    //按键消抖
                   if(KEY1==0)   j=8;
                else  if(KEY2==0)   j=7;
                else  if(KEY3==0)   j=6;
                   else  if(KEY4==0)   j=5;
                   else  if(KEY5==0)   j=4;
                   else  if(KEY6==0)   j=3;
                   else  if(KEY7==0)   j=2;
                   else  if(KEY8==0)   j=1;
                if(j>Current_floor)                      //将上升请求放入数组中
                {
                if(floor_down[0]==0)
                flag=1;

                floor_up[b++]=j;
        if(b==8)
                b=0;
                }
                else if(j<Current_floor)                                 //将下降请求放入数组
                {
                if(floor_up[0]==9)
                flag=0;

                floor_down[c++]=j;
                if(c==8)
                 c=0;
                }
                else if(j==Current_floor);
                }

                   void   Key_up_comparison()                                  //把floor_up[]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
                 int  a1,a2,a3=0;
                 for(a2=0;a2<7;a2++)
                 {
                  for(a1=0;a1<7;++a1)
                  {
                   if(floor_up[a1]>floor_up[a1+1])
                   {
                    a3=floor_up[a1];
                        floor_up[a1]=floor_up[a1+1];
                        floor_up[a1+1]=a3;
                   }
                   if(floor_up[a1]==floor_up[a1+1])
                   floor_up[a1+1]=9;
                  }
                 }
                }
              void  Key_down_comparison()                                        //把floor_down[]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
           int  a1,a2,a3=0;
           for(a2=0;a2<7;a2++)
           {
            for(a1=0;a1<7;++a1)
                {
                 if(floor_down[a]<floor_down[a1+1])
                 {
                  a3=floor_down[a1];
                  floor_down[a1]=floor_down[a1+1];
                  floor_down[a1+1]=a3;
                 }
                 if(floor_down[a1]=floor_down[a1+1])
                 floor_down[a1+1]=0;
                }
           }
           }
          void  max_min_comparison()                                          //求出  floor_up[]的最大(max)和floor_down[]的最小(min)
          {
           int j;
           for(j=1;j<7;j++)
           if(floor_down[j]==0);
           else if(floor_down[j+1]==0)
                min=floor_down[j];
           else if(floor_down[j]>floor_down[j+1])
                min=floor_down[j+1];
           else min=floor_down[j];

           for(j=1;j<7;j++)
           if(floor_up[j]==9);
           else if(floor_up[j+1]==9)
                max=floor_up[j];
           else if(floor_up[j]<floor_up[j+1])
                max=floor_up[j+1];
           else max=floor_up[j];
          }

            void HC595_Send(uchar dat1,uchar dat0,uchar dat3,uchar dat2)                                //显示程序
{
        uchar i;
        SCK=1;
        LCK=1;
        for(i=0;i<8;i++)
        {
                SDI=dat0&0x01;                //从高位到低位
                dat0>>=1;
                SCK=0;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
        for(i=0;i<8;i++)
        {
                SDI=dat1&0x01;                //从高位到低位
                dat1>>=1;
                SCK=0;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
        for(i=0;i<8;i++)
        {
                SDI=dat2&0x01;                //从高位到低位
                dat2>>=1;
                SCK=0;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
        for(i=0;i<8;i++)
        {
                SDI=dat3&0x01;                //从高位到低位
                dat3>>=1;
                SCK=0;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
        LCK=0;        //下面是输出时钟
        _nop_();
        _nop_();
        LCK=1;
        _nop_();
        _nop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