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帮我写一个直流电机的程序,或者教我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5-12-24):
我是用51连接L298,通过L298的IN1和IN2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和调速,调速的我的思路是用PWM来控制,然后P2接的1602A显示屏,显示电机的转速,
这是我用的电路图,求帮忙,谢谢

网友A:
你坐等是不行的,这个程序要用到外部中断,记录转速信号要用到1602显示,再就是电机驱动程序,你在论坛里找找有的啊。

网友B:
这个我也想做。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坐等是不行的,这个程序要用到外部中断,记录转速信号要用到1602显示,再就是电机驱动程序,你在论坛里找 ...

我写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电机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写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电机不转

把你的程序贴上了看看
说明用的什么单片机,用什么驱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程序贴上了看看
说明用的什么单片机,用什么驱动电机

你现在有空吗?我加你qq帮我看一下程序,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