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和12864设计的简易示波器

楼主(2015-12-25):
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DC0808.c>
sbit DI=P2^2; // 数据\指令选择
sbit RW=P2^1; // \写选择
sbit E=P2^0; // \写使能
sbit CS1=P2^4; // 片选1
sbit CS2=P2^3; // 片选2
sbit busy=P1^7;
sbit jia=P3^7;
sbit jian=P3^3;
sbit jia1=P3^0;
sbit jian1=P3^1;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ye,lei,shu;
unsigned char a[94];
char code t[]={

                          0x00,0x00,0x08,0x00,0x04,0x00,0x02,0x00,0x01,0x80,0x40,0x60,0x80,0x00,0x7F,0xFF,//
               0x00,0x0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0x01,0x00,0x06,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00,0x80,0x00,0x82,0x00,0x82,0x00,0x82,0x40,0x82,0x80,0x82,0x7F,0xE2,//
               0x00,0xA2,0x00,0x92,0x00,0x8A,0x00,0x86,0x00,0x80,0x00,0xC0,0x00,0x80,0x00,0x00,

                              0x00,0x40,0x00,0x60,0x3F,0x5E,0x01,0x48,0x01,0x48,0xFF,0xFF,0x11,0x48,0x21,0x4C,//
               0x1F,0x68,0x00,0x40,0x07,0xF8,0x40,0x00,0x80,0x00,0x7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00,0x40,0x00,0x20,0xFF,0xF8,0x00,0x87,0x00,0x40,0x00,0x30,0x00,0x0F,//
               0xFF,0xF8,0x08,0x88,0x08,0x88,0x08,0xC8,0x0C,0x88,0x08,0x0C,0x00,0x08,0x00,0x00,
                               };

void checkstate()
{
        //bit dat;
        DI=0;
        RW=1;
        //P1=0x00;
        do
        {
          E=1;
          E=0;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while(busy==1);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写命令
{
        checkstate();
        DI=0;
        RW=0;
        P1=command;
        E=1;
        E=0;
        }
void writedate(unsigned char date)               //写数据
{
   checkstate();
   DI=1;
   RW=0;
   P1=date;
   E=1;
   E=0;
}
void pianxuan(unsigned int i)
{
  if(i==1)
  CS1=0,CS2=1;
  if(i==2)
  CS1=1,CS2=0;
  if(i==3)
  CS1=0,CS2=0;
  }
  void cleanscreen()                                               //清屏
{
        unsigned char page,i;
        for(page=0xb8;page<0xc0;page++)
        {
               writecommand(page);
               writecommand(0x40);
               for(i=0;i<64;i++)
                writedate(0x00);
        }
}
void init(void)   //开显示,起始行0
{
    writecommand(0xc0);
        writecommand(0x3f);
}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
void shuju()
{
  pianxuan(i);
  writecommand(ye);
  writecommand(lei);
  writedate(shu);
  }
void qing()
{
   uchar i;
  for(i=0xb8;i<=0xbf;i++)
  {
    ye=i;
        shu=0x00;
        shuju();
        }
  }
void main()
{

    uint r,j,g=0,q,dianya=1,k,p;
    uchar U,m,l;
        pianxuan(3);
    cleanscreen();
    init();
        pianxuan(2);

           l=0xb8;
        for(k=0;k<4;k++,l=l+0x02)
        {
        ye=l;
        lei=0x70;
        for(r=0;r<16;r++)
   {
    shu=t[2*r+1+32*k];
        shuju();
        lei++;
        }
        ye=l+0x01;
        lei=0x70;
        for(r=0;r<16;r++)
   {
    shu=t[2*r+32*k];
        shuju();
        lei++;
        }
        }

  while(1)
  {
uchar d1,d2,d3,d4,d5;
aaa:do
        {
        adc();
        }while((AD!=128)&&(AD!=129)&&(AD!=130));
    U=AD;
        adc();
        if(U>AD)
        goto aaa;
while(jia==0)
{
while(jia==0);
g=g+1;
}
while(jian==0)
{
while(jian==0);
if(g!=0) g=g-1;
}
while(jia1==0)
{
while(jia1==0);
dianya=dianya+1;
}
while(jian1==0)
{
while(jian1==0);
if(dianya!=1) dianya=dianya-1;
}
for(j=0;j<94;j++) //AD采样
{
  adc();
  a[j]=AD;
  delay_50us(g);
  }
    lei=0x40;
    for(r=0,j=0;r<94;r++,j++)
        {
           if(j<64) i=1;
        if(j==64) lei=0x40;
        if(j>=64)i=2;
        qing();               //清掉之前的内容
    AD=a[j]*0.196/dianya;  //计算在12864的电压值
    if(AD<=7)      ye=0xbf,shu=(0x80>>AD);
        else if(AD<=15)ye=0xbe,shu=0x80>>(AD-8);
    else if(AD<=23) ye=0xbd,shu=0x80>>(AD-16);
    else if(AD<=31) ye=0xbc,shu=0x80>>(AD-24);
    else if(AD<=39) ye=0xbb,shu=0x80>>(AD-32);
    else if(AD<=47) ye=0xba,shu=0x80>>(AD-40);
    else if(AD<=55) ye=0xb9,shu=0x80>>(AD-48);
        else if(AD<=63)ye=0xb8,shu=0x80>>(AD-56);
   if(r==0)
        {
        d1=shu;
        d2=ye;
        }
        if(r!=0)
        {
         d3=shu;
         d4=ye;
         if(ye==d2)
         {
          if(shu>d1)
         {
         d5=shu;
         d5=d5>>1;
         while(d5!=d1)
         {d5=d5>>1;
         shu=shu|(shu>>1);}
         }
         if(shu<d1)
         {
         d5=shu;
         d5=d5<<1;
         while(d5!=d1)
        {d5=d5<<1;shu=shu|(shu<<1);}
         }
        }
    if(ye<d2)
         {
             for(q=0;q<7;q++)
             {
                 shu=shu|(shu<<1);
                  }
                 shuju();
                  ye++;
                 while(ye<d2) {shu=0xff,shuju(),ye++;}
                 if(ye==d2){
                             shu=0x01;
                                        if(shu<d1)
                       {
                        d5=shu;
                        d5=d5<<1;
                        while(d5!=d1)
                        {d5=d5<<1;shu=shu|(shu<<1);}
                         }
                                        }
       }
          if(ye>d2)
         {
             for(q=0;q<7;q++)
                {
                     shu=shu|(shu>>1);
                    }
                 shuju();
                  ye--;
                 while(ye>d2) {shu=0xff,shuju(),ye--;}
                 if(ye==d2){
                             shu=0x80;
                                        if(shu>d1)
                          {
                        d5=shu;
                        d5=d5>>1;
                        while(d5!=d1)
                        {d5=d5>>1;shu=shu|(shu>>1);}
                           }
                                       }
      }
          }
        if(r!=0)
        {
         d1=d3;
         d2=d4;
         }
    shuju();
    if(lei!=0x7f) lei++;
        }
         }
         }

网友A(2016-11-14):
楼主,能不能把仿真和源程序发出来学习学习呀!

网友B(2017-05-17):
楼主,求仿真和全部代码

网友C:
楼主,可以把那个电路图再发一遍吗看不太清,谢谢了!

网友D(2018-05-15):
楼主,可以上传一下仿真和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