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数码管程序实例

楼主(2015-12-25):
#include
#pragma config JTAGEN =OFF
char   Led[]={0x42, 0xf3, 0x86, 0xa2, 0x33, 0x2a, 0x0a, 0xf2, 0x02, 0x22, 0x40, 0xf1, 0x84, 0xa0, 0x31, 0x28, 0x08, 0xf0, 0x00, 0x20, 0x1e, 0x0e, 0x0f, 0xbf, 0x23, 0x9b, 0x8b};
//led字库

void spiout(char image[],int len)
{
    int i;
PORTClearBits(IOPORT_B, BIT_9);
    for (i = 0; i < len; i++)
        {
            SpiChnPutC(2, image[i]);
        }

for(i=0;i<2;i++);//延时使数据传输完后锁存,通常数码管乱码都是这导致的。
PORTSetBits(IOPORT_B, BIT_9);//数据锁存
}
int main()
{
SpiOpenFlags oFlags = SPI_OPEN_MSTEN | SPI_OPEN_CKP_HIGH | SPI_OPEN_MODE8 | SPI_OPEN_ON;//作为主机, ,8位数据模式,SPI使能
PORTSetPinsDigitalOut(IOPORT_B, BIT_9);//外部移位寄存器数据锁存,1锁存,0开放
SpiChnOpen(2, oFlags, 6);//打开通道2即SDO2,配置SPI,fpbDiv(2~1024).波特率BR=Fpb/fpbDiv
PPSOutput(2, RPB8, SDO2);//输出针脚组2中,查表将针脚RPB8,作为数据输出2口SDO2.实际连线也是如此
spiout(Led,4);
}

//PPSOutput(2,RPB5,SDO1);//输出针脚组2中,查表将针脚RPB5,作为数据输出1口SDO1.

//也可查数据手册用另一种,以后再说

//查找头文件PPSOUT.h在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32\v1.21\pic32-libs\include\peripheral
{

                                        Output Pin Group 2
#define OUT_PIN_PPS2_RPA1        RPA1Rbits.RPA1R
#define OUT_PIN_PPS2_RPB5        RPB5Rbits.RPB5R
#define OUT_PIN_PPS2_RPB1        RPB1Rbits.RPB1R
#define OUT_PIN_PPS2_RPB11       RPB11Rbits.RPB11R
#define OUT_PIN_PPS2_RPB8        RPB8Rbits.RPB8R
#define OUT_PIN_PPS2_RPA8        RPA8Rbits.RPA8R
#define OUT_PIN_PPS2_RPC8        RPC8Rbits.RPC8R
#define OUT_PIN_PPS2_RPA9        RPA9Rbits.RPA9R

//#define OUT_FN_PPS2_SDO1         3  // RPn tied to SDO1
//#define OUT_FN_PPS2_SDO2         4  // RPn tied to SDO2
//#define OUT_FN_PPS2_OC2           5  // RPn tied to OC2
}

秒表

#include
#pragma config JTAGEN=OFF
#pragma config FPLLIDIV = DIV_2         //振荡器配置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24
#pragma config FPLLODIV = DIV_2
#pragma config FNOSC = FRCPLL
#pragma config FPBDIV = DIV_1           //8MHZ/2*24/2/1=48MHZ
#pragma config FWDTEN = OFF
#pragma POSCMOD = OFF
#define PERIOD 48000                    //t=ps*period/48000000=0.001s
int n=0,sta=0,ledflag=1,butflag=0,i=0,b=0,bit1=0,bit2=0;;
char   t[4],Led[]={0x42, 0xf3, 0x86, 0xa2, 0x33, 0x2a, 0x0a, 0xf2, 0x02, 0x22, 0x40, 0xf1, 0x84, 0xa0, 0x31, 0x28, 0x08, 0xf0, 0x00, 0x20, 0x1e, 0x0e, 0x0f, 0xbf, 0x23, 0x9b, 0x8b},image[]={0x42,0x42,0x42,0x42};
//Led 字库

void timer1init()//时钟源1初始化,配置中断等
{
OpenTimer1(T1_ON|T1_SOURCE_INT|T1_PS_1_1,PERIOD);
ConfigIntTimer1(T1_INT_ON|T1_INT_PRIOR_2|T1_INT_SUB_PRIOR_0);
INTEnableSystemMultiVectoredInt();
}
void spiinit()//SPI初始化
{
SpiOpenFlags oFlags = SPI_OPEN_MSTEN | SPI_OPEN_CKP_HIGH | SPI_OPEN_MODE8 | SPI_OPEN_ON;//作为主机,,8位数据模式,SPI使能
SpiChnOpen(2, oFlags, 6);//打开通道2即SDO2,配置SPI,fpbDiv(2~1024).波特率BR=Fpb/fpbDiv
PPSOutput(2, RPB8, SDO2);//输出针脚组2中,查表将针脚RPB8,作为数据输出2口SDO2.实际连线也是如此
PORTSetPinsDigitalOut(IOPORT_B,BIT_9);//外部移位寄存器SLCK数据锁存,1锁存,0开放
PORTSetBits(IOPORT_B, BIT_9);//先置一锁存数据
}
void __ISR(_TIMER_1_VECTOR,ipl2) timer(void)//中断函数0.001s一次中断
{
  INTClearFlag(INT_T1);
  n++;
  if(n>100)//0.1s
  {
      n=0;
      ledflag=1;
//      PORTBINV=(1<<7);    RB7口led灯与按键AN1的RA0并联冲突,不能同时使用
  }

}

void buttoninit()//按键初始化
{
//    ANSELAbits.ANSA0 = 0; //Button1
//    ANSELAbits.ANSA1 = 0; //Button2

PORTSetPinsDigitalIn(IOPORT_A,BIT_0|BIT_1);//按键电位检测读数据
PORTSetPinsDigitalIn(IOPORT_B,BIT_3|BIT_14);//需将对应的按键针脚位设为数字输入

}

void spiout(char im[])//SPI数据输出函数
{
  PORTClearBits(IOPORT_B, BIT_9);
for(i=0;i<4;i++)
{
SpiChnPutC(2,im[i]);//2号通道依次传输数据
}
  for(i=0;i<2;i++);//延时使数据传输完后锁存,通常数码管乱码都是这导致的。
PORTSetBits(IOPORT_B, BIT_9);//数据锁存
}

void led(char imag[3])//秒表换算函数
{
   t[0]++;
   if(t[0]>9)
   {
   t[0]=0;
   t[1]++;
   if(t[1]>19)
   {
   t[1]=10;
   t[2]++;
   if(t[2]>9)
   {
   t[2]=0;
   t[3]++;
  if(t[3]>9)
   t[3]=0;
   }
   }
}
image[0]=Led[t[3]];
image[1]=Led[t[2]];
image[2]=Led[t[1]];
image[3]=Led[t[0]];
spiout(image); //四个数据相互变换
}

void main()//主函数
{

    timer1init();
    spiinit();
    buttoninit();

PORTSetPinsDigitalOut(IOPORT_B,BIT_13);
PORTSetBits(IOPORT_B,BIT_13);
while(1)//死循环检测按键状态和不断投影数码管
{

if(PORTAbits.RA0==0)
{
bit1++;
if(bit1==5)//防止按键颤动,一种状态只运行一次(非常巧妙)
{
     sta=0;
PORTBINV=(1<<13);
}
}
else bit1=0;
if(PORTAbits.RA1==0)
{
    bit2++;
    if(bit2==5)//防止按键颤动,一种状态只运行一次(非常巧妙)
    {
    if(sta==1)
     sta=2;
    else
     sta=1;
    }
}
else bit2=0;
switch(sta)//不同状态运行不同函数
{
     case 0:
for(i=0;i<4;i++)
t[i]=0;
t[1]=10;
image[0]=Led[t[3]];
image[1]=Led[t[2]];
image[2]=Led[t[1]];
image[3]=Led[t[0]];
spiout(image);break;   //初始化重置数码管
     case 1:
         if(ledflag==1)
         {
             ledflag=0;
             led(image);
         }
         break;        //秒表开始
     case 2:
         break;        //暂停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