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102 103 104 222 223 472 473 474容量是多少?

楼主(2015-12-25):
电容单位:一般是 微法(uF)、纳法(nF)、皮法(pF)。

由于单位F(法拉)的容量太大,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μF、nF、pF的单位。
1F = 1000 毫法 = 1000,000μF 微法
1μF = 1,000nF = 1000,000pF

电容:
104为0.1uF
103为0.01uF
474为470000pF或470nF或0.47uF
473为47000pF或47nF或0.047UF
其中
4表示后面有4个0单位pF
3就是后面有3个0单位pF。
1000pF=1nF
1000nF=1uF
470P是471
470n是474

1000PF是102
2200PF是222
101是 100pF
222是 2200pF
104 意味着10后面加上4个“零”皮法 就是100000pF 也就是0.1uF

101就是100PF还可以表示为0.1nf或0.0001UF
151---150PF---0.15nf---0.00015UF
682---6800PF--6n2----0.0062UF
103---10000PF---10n---0.01UF
104---100000PF---100n---0.1UF
105---1000000PF---1000n---1UF
525---5200000PF---5200n---5.2U

小于100pF的电容,只写两个数字,如“18”就是18pF “2.2”就是2.2pF
有时候在数字的下面会有一个横线,那是为了防止将6或者9这类的数字弄混淆而特意标注的,横线都是画在数字的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