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利用单片机串口通信接收一字节数据,但是老不正确!

楼主(2015-12-25):
大家好我想利用单片机串口通信接收一字节数据,但是老不正确!例如我发射端程序发射0Xee,但是接收端接收端的不是。望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这是我发射端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R 1
//==============================发送数据存入数组数组123,4为固定=========================================
unchar Txdat[5]={0xA1,0xF1,0xee,0xee,0xEE};
//==============================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TR1=1;SCON=0x50;
}
//==============================串口发送程序=========================================
void send( )
{
   unchar i;
   for(i=0;i<5;i++)
   {
   SBUF=TXdata;
   while(TI==0);
   TI=0;
        }
}
void main(void)
{  unchar tf=0;
   init();
   TR==0;
   while(1)
  {
  send();
}}
下边是我接收端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ed int
uchar buf,key,i,j,k=0;
void main(void)
{
SCON=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EA=1;
  ES=1;
  TH1=0xFD;
  TL1=0xFD;
  TR1=1;
  DigInit();
  while(1)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0;
   RI=0;
      Rxdata[k]=SBUF;
   k++;
   ES=1;

    switch(Rxdata[2])
   {
      case 0xee: key=17;break;
          case 0xde: key=25;break;
          case 0xaa: key=30;break;
          case 0x7e: key=45;break;
          default:break;

                 }

网友A:
void send( )
{
   unchar i;
   for(i=0;i<5;i++)
   {
   SBUF=TXdata[i];
   while(TI==0);
   TI=0;
        }
}
TXdata[i];加上中括号里面的值试试

网友A:
你的接收端的程序不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