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好的电路板还需不需要杜邦线连接,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很急

楼主(2015-12-25):
焊好的电路板还需不需要杜邦线连接,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很急

网友A:
神也回答不了你这神一般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也回答不了你这神一般的问题啊??

电路板内部的电路不是焊接好的吗,例如实验板上的独立按键不是和某个引脚通过焊接连好的吗?为什么按键的时候还需要用杜邦线连接相应的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内部的电路不是焊接好的吗,例如实验板上的独立按键不是和某个引脚通过焊接连好的吗?为什么按键的 ...

上你的实物图和原理图,别人才好解答-----为什么要用可能你的板电路设计特殊呗

网友B:
啥叫实验板呢?还不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元器件连接而设计的电路板,这样方便用户实习操作啦!

网友C:
无所谓了

网友D:
根据自己需要啊

网友E:
那就要看你具体要实现怎样的功能了  以及你的电路板了

网友F(2016-03-07):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选择是否用杜邦线,一般当复用口的时候,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