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LC549 A/D转换程序+仿真

楼主(2015-12-25):
A/D转换

A/D转换

/********************************************************************
*
*  程序功能 :  数码转换实验
*
*  应用软件 :  KEIL C
*
*  硬    件 :  W2041
*
*  创建时间 :  2015-12-16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an=P0^7;//小数点位
sbit led_e=P2^7;//液晶使能端口
uchar temp,ad;
uchar code table1[12]=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数码管段选
sbit CS=P3^3;                //片选
sbit CLK=P2^6;                //时钟
sbit DAT=P2^7;                 //数据
uchar    bdata ADCdata;
sbit    ADbit=ADCdata^0;        //定义可为选址变量

/********************************************************************
函 数 名:TLC549ADC()
功    能:A/D转换子程序
说    明:读取上一次A/D转换的数据,启动下一次A/D转换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x,y;
        for(x=ms;x>0;x--)
                for(y=110;y>0;y--);
}
uchar TLC549ADC(void)
{
    uchar i;
        CS=1;
    CLK=0;
    DAT=1;
    CS=0;
    for(i=0;i<8;i++)
    {
        CLK=1;
//                Delay_MS(5);
       _nop_();  _nop_();_nop_();
       _nop_();
       ADbit=DAT;
           ADCdata<<=1;    //AD转换
        CLK=0;
//                Delay_MS(5);
        _nop_(); _nop_();_nop_();
    }
    return (ADCdata);
}
/********************************************************************

函 数 名:main()
功    能:主程序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main()
{
    uchar i,AD_DATA;             //定义A/D转换数据变量
        while(1)
        {
//            TLC549ADC();             //启动一次A/D转换
//                    for(i=0xff;i>0;i--)         //延时
//                    {_nop_();}
            AD_DATA=TLC549ADC();     //读取当前电压值A/D转换数据
                led_e=0;                                  //防止液晶影响
             P1=0xFD;                                  //电压个位
                 P0=table1[AD_DATA/100];
                         for(i=0xff;i>0;i--)         //延时
                            {_nop_();}
                         for(i=0xff;i>0;i--)         //延时
                            {_nop_();}
//                    P0=0XFF;                                 //关闭数码,消除余辉

                 P1=0xFB;                                        //小数点第一位
                 P0=table1[(AD_DATA%100)/10];
//                 dian=0;
                         for(i=0xff;i>0;i--)         //延时
                            {_nop_();}
                         for(i=0xff;i>0;i--)         //延时
                            {_nop_();}
//                    P0=0XFF;

                 P1=0xF7;                                   //小数点第二位
                 P0=table1[AD_DATA%10];
                         for(i=0xff;i>0;i--)         //延时
                            {_nop_();}
                         for(i=0xff;i>0;i--)         //延时
                    {_nop_();}
//                 P0=0XFF;
         }
}

TLC594工程文件和仿真文件下载

网友A(2017-11-05):
到底用的液晶还是数码管

网友B(2018-01-08):
引用 网友A:
到底用的液晶还是数码管

都可以,看你需要什么去显示

网友C:
这个复制代码页面怎么设置

网友D(2018-07-15):
为何我用此程序做电压表的程序,0~2.5V可以正常显示。2.5以上就会显示为输入电压-2.5v的值。请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