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键盘使用,LCD_1602显示

楼主(2015-12-25):
/********************************************************************
*
*  程序功能 : ps2键盘显示演示实验
*
*  应用软件 :  KEIL U5
*
*  硬    件 :  W2041
*
*  创建时间 :  2015-12-19
*

********************************************************************/
/*
SMC1602A(16*2)模拟口线接线方式
连接线图:
       ---------------------------------------------------
       |LCM-----51   |        LCM-----51   |        LCM------51      |
       --------------------------------------------------|
       |DB0-----P0.0 |        DB4-----P0.4 |        RW-------P2.5    |
       |DB1-----P0.1 |        DB5-----P0.5 |        RS-------P2.6    |
       |DB2-----P0.2 |        DB6-----P0.6 |        E--------P2.7    |
       |DB3-----P0.3 |        DB7-----P0.7 |        VLCD接1K电阻到GND|
       ---------------------------------------------------

Keyboard接线
      PS/2--------51
      1 DATA------P3.4
      3 GND
      4 VCC
      5 CLK-------P3.3 接在51的外部中断,触发方式为低电平

本程序源码只供学习参考,不得应用于商业用途,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

[注:AT89x51使用12M或11.0592M晶振,实测使用11.0592M]
*/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cancode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LCM_RS P2_5 //定义引脚
#define LCM_RW P2_6
#define LCM_E P2_7
#define LCM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define Key_Data P3_4 //定义Keyboard引脚
#define Key_CLK  P3_3

void LCMInit(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void Decode(unsigned char ScanCode);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unsigned char code www[] =   {" WWW.QLMCU.COM  "};
unsigned char code email[] = {" 0595-28011587  "};
unsigned char code input[] = {" Keyboard Test  "};
unsigned char code Cls[]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tNum = 0; //中断次数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V; //键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UP=0, Shift = 0;//Key_UP是键松开标识,Shift是Shift键按下标识
static unsigned char BF = 0; //标识是否有字符被收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DisplayListChar(0, 0, www);    //第一行显示 WWW.QLMCU.COM
        DisplayListChar(0, 1, email);  //第一行显示 0595-28011587

        for (TempCyc=0; TempCyc<10; TempCyc++)
        Delay400Ms(); //延时
        DisplayListChar(0, 0, input);  //第一行显示 Keyboard Test
        DisplayListChar(0, 1, Cls);           //第二行清屏

        IT1 = 0; //设外部中断1为低电平触发
        EA = 1;
        EX1 = 1; //开中断

        do
                {
                        if (BF)
                                Decode(KeyV);
                        else
                                EA = 1; //开中断
                }
        while(1);

}

/*****************************************
*********  LCM1602驱动程序  **************
******************************************/

//----------写数据-----------------------------!!!问题一直出在这里!!!2006.03.18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  LCM_E 必须是由 高 到 低 的电平变化!!!
LCM_E = 1; //-----!!!问题一直出在这里!!!
_nop_();   //-----------------!!!!!加上这四句即可!
_nop_();
LCM_E = 0;
}

//----------写指令----------------------------!!!问题一直出在这里!!!2006.03.18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  LCM_E 必须是由 高 到 低 的电平变化!!!
LCM_E = 1; //-----!!!问题一直出在这里!!!
_nop_();   //-----------------!!!!!加上这四句即可!
_nop_();
LCM_E = 0;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_nop_();
LCM_E = 1;
_nop_();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void LCMInit(void) //LCM初始化
{
LCM_Data = 0x0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M(DData);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原来的遇到空格0x20就不显示***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j;
  ListLength = strlen(DData);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for(j=0;j<ListLength;j++)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j]); //显示单个字符
             X++;
            }
        }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外部中断 1 子程序,自动产生入口地址,使用第 0 组寄存器
void Keyboard_out(void) interrupt 2
{
        if ((IntNum > 0) && (IntNum < 9))
                {
                        KeyV = KeyV >> 1; //因键盘数据是低>>高,结合上一句所以右移一位
                        if (Key_Data) KeyV = KeyV | 0x80; //当键盘数据线为1时为1到最高位
                }
        IntNum++;
        while (!Key_CLK); //等待PS/2CLK拉高

        if (IntNum > 10)
                {
                        IntNum = 0; //当中断11次后表示一帧数据收完,清变量准备下一次接收
                        BF = 1; //标识有字符输入完了
                        EA = 0; //关中断等显示完后再开中断 (注:如这里不用BF和关中断直接调Decode()则所Decode中所调用的所有函数要声明为再入函数)
                }
}

void Decode(unsigned char ScanCode) //注意:如SHIFT+G为12H 34H F0H 34H F0H 12H,也就是说shift的通码+G的通码+shift的断码+G的断码
{
        unsigned char TempCyc;

        if (!Key_UP)                //当键盘松开时
                {
                        switch (ScanCode)
                                {
                                        case 0xF0 :        // 当收到0xF0,Key_UP置1表示断码开始
                                                Key_UP = 1;
                                        break;

                                        case 0x12 :        // 左 SHIFT
                                                Shift = 1;
                                        break;

                                        case 0x59 :        // 右 SHIFT
                                                Shift = 1;
                                        break;

                                        default:
                                                        if (DisNum > 15)
                                                        {
                                                                DisplayListChar(0, 1, Cls);//清LCD第二行
                                                                DisNum = 0;
                                                        }
                                                if(!Shift)        //如果SHIFT没按下
                                                        {
                                                                for (TempCyc = 0;(UnShifted[TempCyc][0]!=ScanCode)&&(TempCyc<59); TempCyc++); //查表显示
                                                                if (UnShifted[TempCyc][0] == ScanCode) DisplayOneChar(DisNum, 1, UnShifted[TempCyc][1]);
                                                                DisNum++;
                                                        }
                                                else  //按下SHIFT
                                                        {
                                                                for(TempCyc = 0; (Shifted[TempCyc][0]!=ScanCode)&&(TempCyc<59); TempCyc++); //查表显示
                                                                if (Shifted[TempCyc][0] == ScanCode) DisplayOneChar(DisNum, 1, Shifted[TempCyc][1]);
                                                                DisNum++;
                                                        }

                                        break;
                                }
                }
        else
                {
                        Key_UP = 0;
                        switch (ScanCode) //当键松开时不处理判码,如G 34H F0H 34H 那么第二个34H不会被处理
                                {
                                        case 0x12 :        // 左 SHIFT
                                                Shift = 0;
                                        break;

                                        case 0x59 :        // 右 SHIFT
                                                Shift = 0;
                                        break;
                                }
                }
        BF = 0; //标识字符处理完了
}

PS/2

网友A(2018-06-01):
留下买路财!  交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