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板上的电路不是焊接接好的吗,例如数码管不是和相应的引脚通过焊接连好...

楼主(2015-12-25):
单片机实验板上的电路不是焊接接好的吗,例如数码管不是和相应的引脚通过焊接连好的吗,那为什么控制数码管的时候还要插排线。急急

网友A:
当然是没有连接好的,如果连接了,那就不能改变电路了

网友B:
那要看你买啥实验板,有的是焊接好的,有的是为了你扩展功能要自己达电路,那就要用杜邦线连接啦

网友C:
可以自己DIY板子

网友D:
一般情况下都是只连接了公共端,另一端空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