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 falled due to netlist compiler errors proteus仿真错误解决

楼主(2015-12-25):
proteus 出现这个simulation falled due to netlist  compiler errors?怎么办啊

网友A:
protures提示: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netlist compiler error(s)

解决办法:

第一种:

创建一个英文用户, 下面给你说个最简单的方法:

控制面板>>用户帐户>>创建一个新帐户>>创建一个英文帐户

在该账户下安装Proteus即可。

第二种:

在硬盘的根目录新建立一个文件夹“temp”,例如在C盘建立C:\temp

然后右键点 我的电脑 -〉属性 ——〉高级 -〉环境变量

这是会看到两个变量设置窗口:

一个是你自己的变量,一个是系统变量

然后修改当前用户的变量(就是上面的窗口里的)

找到变量 TEMP 编辑为你刚才新建的目录(例如 C:\temp).

找到变量 TMP 编辑为你刚才新建的目录(例如 C:\temp).

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

然后 确定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