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教,有关红外测距的问题,用的夏普测距,但是不能测到距离,一直显示测不...

楼主(2015-12-2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RS=P1^0;          //LCD命令/数据端
sbit RW=P1^1;          //LCD读/写端
sbit LCDE=P1^2;        //LCD使能端

sbit MCP_CS=P2^2;      //MCP3001与AT89S52的管脚接线定义
sbit MCP_DO=P2^0;
sbit MCP_CLK=P2^1;

uint  measure;
uchar flag;            //Busy标志
uchar code dis[]={"Measure Start"};    //显示
uchar code dis1[] = {"Distance:"};
uchar code dis2[] = {"0123456789.cm"};  //显示代码
uchar code dis3[]={"Out Measure!"};   //显示
uchar dis_buf[6];         //显示缓冲区

void L_delay(void);       //短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n);      //延时函数
uint read_MCP(void);       //读MCP3001
void init_1602(void);      //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busy(void);   //写数据子函数
void dat_wrt(uchar dat);
void cmd_wrt(uchar smd);      //写命令子函数
uint distance(void);        //距离计算函数
void lcd_start(uchar start);    //设定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_Clear(void);
uchar dat_adj(uint dat1);     //显示数据调整函数
void print(uchar *str);       //字符串显示函数
void disp(uint dat);           //显示子函数
uint average(void);       //算术平均滤波程序

void main()
{
init_1602();
print(dis);          //显示测量开始
delay_ms(1000);
while(1)
{
        measure=distance();
        disp(measure);          //显示高度
        delay_ms(100);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n)
{
uint j;
while(n--)
  {
        for(j=0;j<125;j++);
  }
}
/***************************短延时****************************/
void L_delay(void)
{
        uchar i;
        for(i=0;i<5;i++)
                _nop_();
}
/************************读MCP3001函数*************************/
uint read_MCP(void)                    //  read_MCP   采集的数据并转换后的值
{
uchar i;
uint temp=0;
MCP_CS=1;
L_delay();
MCP_CS=0;          //CS置低,开始采样数据
for(i=0;i<13;i++)           //读转换的10位数据
  {
        MCP_CLK=0;
        L_delay();
        MCP_CLK=1;
        temp<<=1;
        if(MCP_DO==1)temp|=0x01;
  }
MCP_CS=1;
temp&=0x03ff;            //获取有效转换值
return(temp);
}

/************************LCD忙标志判断函数******************/
void busy(void)
{
        flag=0x80;        //赋初值 高位为1 禁止
        while (flag&0x80)           //读写操作使能位禁止时等待 继续检测
        {
          P0=0xff;
          RS=0;         //指向地址计数器
          RW=1;          //读
          LCDE=1;        //信号下降沿有效
          flag=P0;             //读状态位元 高位为状态
          LCDE=0;
        }
} /***********************写数据子函数************************/
void dat_wrt(uchar dat)
{
busy();         //检测 读写操作使能吗
LCDE=0;
RS=1;         //指向数据寄存器
RW=0;          //写
P0=dat;          //写数据
LCDE=1;                 //高电平有效
LCDE=0;
}
/*************************写命令子函数************************/
void cmd_wrt(uchar cmd)
{
LCDE=0;
busy();         //检测 读写操作使能吗
P0=cmd;          //命令
RS=0;          //指向命令计数器
RW=0;           //写
LCDE=1;                 //高电平有效
LCDE=0;
}

/***********************距离计算函数***************************/
uint distance(void)
{
uint temp1;
temp1=average();                           //temp1  平均数据转换的距离////////////////////////////////////
if((temp1>160)&(temp1<960))     //在正常测量范围?
  {
   temp1=13569/(temp1+7)-4;       //转换测量数据
  }
else
  {
   temp1=0x00ff;          //超出测量范围,返回错误标志
  }
return(temp1);
}
/************************算术平均滤波程序**********************/
uint average(void)
{
uchar i;
uint av_dat;                              //av_dat  平均数据
ulong ave=0;
for(i=0;i<10;i++)          //连续读取10个数据值
  {
   ave+=read_MCP();        //读转换数据
   L_delay();
  }
av_dat=(uint)(ave/10);         //求平均值
return(av_dat);
}
/*************************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602(void)
{
cmd_wrt(0x01);       //清屏
cmd_wrt(0x0c);       //开显示,不显示游标,不闪烁
cmd_wrt(0x06);       //完成一个字符码传送后,光标左移,显示不发生移位元
cmd_wrt(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

/************************设定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_start(uchar start)
{
cmd_wrt(start|0x80);
}
/***********************LCD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void)
{
cmd_wrt(0x01);       //写入清屏指令
delay_ms(1);
}
/************************显示数据调整函数************************/
uchar dat_adj(uint dat1)              //dat1  L距离
{
uchar i;
//date=average()/2;
dis_buf[0]=(uchar)(dat1/10);      //十位
dis_buf[1]=(uchar)(dat1%10);   //个位
dis_buf[2]=11;
dis_buf[3]=12;
if(dis_buf[0]==0)
        i=1;
return(i);
}
/**************************字符串显示函数**************************/
void print(uchar *str)
{
while(*str!='\0')      //直到字符串结束
{
dat_wrt(*str);
str++;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uint dat)
{
uchar temp,j;
if(dat!=0x00ff)
{
  temp=dat_adj(dat);
  LCD_Clear();
  lcd_start(0x00);
  print(dis1);
  lcd_start(0x45+temp);
  for(j=temp;j<4;j++);
          dat_wrt(dis2[dis_buf[j]]);
  }
else
{
    LCD_Clear();
   lcd_start(0x42+temp);
   print(dis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