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864 不显示

楼主(2015-12-26):
这是我写的一个,LCD12864显示汉字的程序,另外还有电路图(附件),但是仿真时就是一直不显示,总是黑屏,求大神给检查并修改一下,目前还在上学,好多都不懂

网友A:
干嘛不用txt文本,这样看源程序特别扭,还有仿真文件还是8.0以上的,低版本的用户打不开文件。咋帮得了你呢?

网友B:
我现在用proteus仿真好的电路图,但是焊接好后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你检车一下线路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
LZ, 这 LCD12864 要用个10K电位器的两端接在VO 端口和VCC电源上剩下的连接 Rout端口,过后也可以用固定电阻代替。

网友C:
初始化不对,您的初始化好像用的是1602的,但是您实际上用的是12864的,6400+0064这样的驱动芯片。要根据这个芯片写初始化指令。

网友D:
我也在用proteus仿真,程序用keil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