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式接收电路大全

楼主(2015-12-27):
如图所示是一种幅度偏移键控(ASK)超外差式接收模块的原理图,型号为CS906,它的外形尺寸及外引线与CS902完全相同,中心频率为315MHz,可直接代换CS902,但性能远高于CS902。CS906的内部核心电路器件是一只单片超外差接收集成电路RX3310AT。
CSJ-R05A与单片机配合的应用电路

如图所示是CSJ-R05A与单片机配合的应用电路。由于单片机无线接收系统都存在着一定的电磁干扰,这种干扰轻则导致接收机接收距离变近,重则会导致接收机不能正常工作。为抑制单片机系统对接收机的干扰,在接收机中增加了由三个色环电感和四个电容组成的去耦电路,必要时还可对单片机采用屏蔽措施,以进一步抑制干扰。
CSJ-R05A组成的接收电路

CSJ-R05A是民用级超外差接收模块.CSJ-R05A组成的接收电路如图所示.
CSJ-R05B与单片机配合的应用电路

CSJ-R05B是工业级超外差式微型接收组件,它在CSJ-R05A组件的基础上增加了声表面波谐振荡器稳频的本机振荡器和休眠(省电)控制电路扩充而成,它对温度,电源电压及使用环境的变化都有很好的适应性,可满足比较恶劣环境中的是使用要求.CSJ-R05B与单片机配合的应用电路如下图所示.

SJ04C的放大与整形电路

SJ04C内部不包含放大与整形电路,输出的信号要加以放大,整形后才能到***解码.放大整形电路如图所示.
SJ04E组成的接收电路

与SJ04E配套的发射组件为SF04B或SF04E,也可以与SF05A或SF05B配套使用.如图是SJ04E组成的接收电路.
接收组件SB-100ARX

SB-100ARX是一种超再生无线电遥控接收电路,与SB-100ATX配套使用。该电路的内部和CS902基本相同,如图所示。该电路采用小型贴片式元件组装,其中一级高频放大管和一级超再生检波管采用2SC9018高频三极管,采用集成运放LM358作两级低频放大。电路内不包含数字译码电路,当使用数字译码器时,可采用与PT2262配套使用的PT2272数字译码器。SB-100ARX电路的特点是,超再生检波管VT2的集电极与基极间的电感线圈L2采用的是模压线圈,这种线圈具有灵敏度高、工作稳定的特点。它的起振电流可低于l00μA,电路接收频带达5MHz,由于频带宽,该接收电路可与LC振荡式的简易发射电路很好地进行匹配。电路接收中心频率为315MHz。SB-100ARX的工作电压为5V,在开阔的地域,遥控接收距离达80~150米。

SB-200BRX超外差接收电路

SB-200BRX是在SB-200ARX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主要是将振荡发射管C3356改用C3357.SB-200BRX超外差接收电路如图所示.
四路遥控接收器(CS902)

SB-50ALTX接收机

如图所示是SB-50ALRX接收机的电路原理图,该电路使用与CB98841配套使用的微功耗译码器CB98842,它与PT2272的引脚功能完全相同,它的工作电压为1.2~7V,在1.5V时,功耗小于10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