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 利用虚拟串口调试的方法

楼主(2015-12-27):
需要用到三个软件:KEILVSPD XP5virtual serial ports driver xp5.1虚拟串口软件),串口调试助手。
  1、首先在KEIL里编译写好的程序:
  2、打开VSPD,界面如下图所示:

左边栏最上面的是电脑自带的物理串口。点右边的add pair,可以添加成对的串口。一对串口已经虚拟互联了,如果添加的是COM3、COM4,用COM3发送数据,COM4就可以接收数据,反过来也可以。
 3、接下来的一步很关键。把KEIL和虚拟出来的串口绑定。现在把COM3和KEIL绑定。在KEIL中进入DEBUG模式。在最下面的COMMAND命令行,输入
  MODE COM3 4800,0,8,1(设置串口3的波特率、奇偶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打开COM3串口,注意设置的波特率和程序里设置的波特率应该一样)
  ASSIGN COM3 SOUT(把单片机的串口和COM3绑定到一起。因为我用的单片机是AT892051,只有一个串口,所以用SIN,SOUT,如果单片机有几个串口,可以选择S0IN,S0OUT,S1IN,S1OUT。)
  4、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可以看到虚拟出来的串口COM3、COM4,选择COM4,设置为波特率4800,无校验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和COM3、程序里的设置一样)。打开COM4。
  现在就可以开始调试串口发送接收程序了。可以通过KEIL发送数据,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就可以显示出来。也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在KEIL中接收。
比如我将com4和com5连接,利用单片机串口2.输入的命令为
MODE COM4 9600,n, 8, 1
ASSIGN COM4<S2IN> S2OUT

说明:

MODE命令的作用是设置被绑定计算机串口的参数。基本使用方式为:

MODE COMx baudrate, parity, databits, stopbits

其中:

COMx(x = 1,2,…)代表计算机的串口号;

baudrate代表串口的波特率;parity代表校验方式;

databits代表数据位长度;

stopbits代表停止位长度。

例如:MODE COM1 9600, n, 8, 1

设置串口1。波特率为9 600,无校验位,8位数据,1位停止位。

MODE COM2 19200, 1, 8, 1

设置串口2。波特率为19 200,奇校验,8位数据,1位停止位。

4、点回车后,再输入 ASSIGN COM4 <S1IN>S1OUT

说明:

COMx代表计算机的串口,可以是COM1、COM2、COM3或其他;

inreg和outreg代表单片机的串口。对于只有一个串口的普通单片机,即SIN和SOUT;对于有两个或者多个串口的单片机,即SnIN和SnOUT(n=0,1,…即单片机的串口号)。

例如:ASSIGN COM1 < SIN > SOUT

将计算机的串口1绑定到单片机的串口(针对只有一个串口的单片机)。

ASSIGN COM2 < SIN > SOUT

将计算机的串口2绑定到单片机的串口0(针对有多个串口的单片机,注意串口号的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参数的括号是不能省略的,而outreg则是没有括号的。

5、然后调试程序。可以看到串口COM5打印出了串口1的数据了。

这样就能够将计算机的串口模拟成单片机的串口了。在进行软件仿真时,所有发送到被绑定的计算机串口上的数据都会转发到Keil模拟的单片机串口上,用户程序可以通过中断处理程序或查询方式接收到这些数据;同样,单片机程序中发送到单片机串口上的数据也会通过被绑定的计算机串口发送出来,可以被其他软件所接收。利用这个特点,就可以方便地仿真、调试单片机的串口部分程序。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命令需要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