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 编程小结

楼主(2015-12-27):
1、在进行I/O口初始化之前,stm32要先把响应的I/O口的始终打开,时间函数定义在stm32f10x_rcc.c中。因此在main文件中需要包括stm32f10x_rcc.h的头文件。在实际编程的时候,只需要添加这两句就可以了 #include"stm32f10x_it.h" #include"stm32f10x_conf.h"。就包含了我们需要的头文件了,里面的头文件,会有嵌套,查看相应c文件对应的头文件,点击旁边的加号就可以。如果没有加号,点击右键,选择showinchlude File Dependecies,就可以把头文件都显示出来。
另外注意,头文件光添加到工程中是不够的,必须 #include,才能用到相应的c文件中,编译才不会出现错误。

2、在编译选项卡里面一定要添加则两项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MD。这两个参数是使条件编译条件满足。与IAR类似。同样你在主文件中声明效果一样。

3、头文件的路径不要忘了添加。否则系统会在keil默认的安装目录下寻找对应的头文件,这样通常会出现定义重复,定义冲突等错误。不仅要添加,而且要添加完整。

4、调试,在正确连接好仿真器后,点击Debug标签,第一个有Start/stopDebugsession,及可以调试程序。重点是前面的设置要正确。在调试的过程中,如果想查看某个变量的值,选中变量,点击右键,选择add,即可以把相应的变量添加到观察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