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几种输出模式解析

楼主(2015-12-27):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推挽结构一般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腹部的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时,另一个截止。
  输出0时,N-MOS导通,P-MOS高阻,输出0。
  输出1时,N-MOS高阻,P-MOS导通,输出1(不需要外部上拉电路)
开漏模式: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适合做电流驱动,器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较强
  输出0时,N-MOS导通,P-MOS不激活,输出0。
  输出1时,N-MOS高阻,P-MOS不激活,输出1,(需要外部上拉电路)
另外,在输出模式下,通常要设置输出速度,这个速度指的是I/O口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而不是输出信号的速度,输出信号的输出速度取决于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