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模式下下载调试程序的方法详解

楼主(2015-12-27):
JLINK的20针JTAG的1脚、20脚分别与开发板上JTAG口的1脚、20脚用杜邦线相连
JLINK的20针JTAG的7脚(JTMS)、9脚(JTCK)分别与开发上的JTAG口(JTAG 即SWDIO和SWCLK)的JTMS脚、JTCK脚用杜邦线相连。

2,MDK中调试和下载的设置
右键-option-debug
然后点settings
按照如图所示进行选中
接口interface 选用USB ,Port选为SW等。点OK

点settings.点击ADD,把FLASH芯片添加进来

完成设置,点OK
编译连接,生成HEX文件
4打开J-FLASH软件(单独打开)
点菜单栏的FILE 点OPEN打开HEX文件,然后OPTIONS project settings 设置如图

1)General 选USB 2)TARGET接口选择SWD模式 3)CPU 选择开发板使用的CPU芯片 设置完毕
点菜单栏Target ,选择connect 连接,然后选erase chip擦除芯片,然后选择program编程,最后application应用。板子开始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