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让原件高亮显示

楼主(2015-12-27):
                        在原理图和PCB中,都可以选中相应的原件或者网络,使选中的原件高亮显示,其余的网络相应变暗。

在sch中
点击右下角的designcompiler选中navigator,点击interactivenavigator右边的“...”按钮,(注意原理图要经过编译才会出现interactivenavigator)弹出来的对话框中最后一个可以不选,zoomprecision选的close一点儿。然后点ok,最后点interactivenavigator按钮下边的器件或网络吧。要是不够高亮就点右下角的masklevel(屏蔽水平)把里边的dim往下拉。
在pcb中
点击右下角的pcb选中pcb,然后打开pcb卡,把上面的zoomlevel打close一点,接下来的下拉框选择mask或dim复选框的zoom,clear选中,然后把右下角的masklevel中dim ctrl或mask ctrl数值打小,highlight objectfactor不用管先。然后就可以在pcb卡中选高亮网络或元件了。
按住ctrl+左键也可以选高亮网络。
选择后可以按右下角的clear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