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公开课问题集锦(非常适合初学者阅读)

楼主(2015-12-27):
1、在原理图模板的文件选项参数的参数名为Document Name下添加了电源这个值,为什么在原理图中使用该模板并放置字符串为"=Document Name'后,它没有显示电源这个值?
      答:因为Document Name字段为系统字段,它的值就是自己设计的文件名称(自动读取),与自行添加的值无关。

2、怎么在设计原理图时调用自己创建好的模板?
      答:只要在软件的参数设置(菜单DXP->>Preferences->>Schematic->>General)中模板(Template)选项下把创建好的模板文件添加进来,每次新建原理图都会把该模板添加到设计中。

3、怎么通过Excel文件创建原理图符号库?
      答:首先需要有满足一定参数要求的Excel文件(比如器件符号的基本元素:对象类型Object Kind、管脚XY坐标、管脚方向Orientation、管脚名称Name、管脚符号Symbol、电气类型Electrical Type和管脚标号Designator等等信息),然后打开该文件并拷贝文件中的内容,在创建原理图符号库时打开Schlib List面板,在面板中点击鼠标右键,从弹出菜单下选择Smart Grid Insert,再从Smart Grid Insert对话框中选择Automatically Determine Paste就能根据拷贝的内容创建原理图符号库。

4、怎么创建和配置Output Job File来批量输出文件?
      答: Altium Designer可以通过Output Job File来批量生成和输出文件,只要在Altium DesignerProject面板中选择要操作的项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添加新的Output Job file,然后在该文件输出媒体(Output Media)区选择你所需要的操作(打印、出版到PDF、出版到网页、生成文件)并在该操作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配置,最后在输出文件(Output)区选择所需要输出的文件(同样通过在该文件上点击鼠标右键来配置该文件的输出),最后只要再点击输出媒体区的操作就可以了。

5、在PCB中设计复用怎么和原理图匹配?
      答:因为可以通过Snippet进行PCB设计复用的,原理图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进行设计复用,然后只需通过原理图与PCB同步就可以进行匹配。

6、只有网络表而没有原理图在Altium Designer中怎么进行PCB设计?
      答:可以通过Project菜单下的Show Differences对网络表和空PCB进行比较,然后通过ECO把网络表中的器件和网络名导入到空PCB中。

7Altium Designer怎么和三维机构软件进行协同工作?
      答:Altium Designer可以导入三维结构软件中创建的器件或外壳STEP模型,从而可以在Altium Designer中可以在三维显示模式下查看、检查和装配;同样Altium Designer可以把PCB再输出STEP文件,通过三维机械软件进行相应的分析。

8Altium Designer中是否支持等长走线?怎么来匹配?
      答:Altium Designer支持等长走线,匹配方式有三种:一、通过规则设置设定长度;二、选定完成走线的网络与它等长;三、走线过程中自定义网络的长度。
9Altium Designer导入99SE文件成功以后,为何系统仍会不时跳出导入对话框?
    答:在执行导入操作的第二步,即选中即将被导入的99SE文件时,保证它是一个完整的DDB文件,同时不要选中他所在的文件夹,直接选择该文件就好了。否则系统以为你还会继续导入其他的99SE的文件,所以不时的询问你。

10PCB布线完成后,添加泪滴,为何总有个别焊盘添加不上?
    答:主要是由于栅格设置等原因导致布线时,线段的中心点(即鼠标的十字光标)没有和焊盘的中心点完全吻合,换句话说,线段和焊盘之间存在虚接或过冲,系统在添加泪滴时不知道到底围绕着哪一个中心点添加。检查没有加上泪滴的焊盘,修改连线,再次添加泪滴即可。

11Device sheet图纸保存在什么位置?重装机器后会否丢失?
    答:系统默认的device sheet图纸保存路径是软件(Altium Designer)安装路径下的library/device sheet文件夹。如果该路径下的文件夹被格式化,那他当然会丢失。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建议用户自己建立一个专门放置device sheet的文件夹,该文件夹不要放在C盘,同时把自己喜欢的电路图纸都保存在该文件夹下。选择文件夹的操作在菜单DXP/ Preference/ sch/ device sheet/add下,选中自己喜欢的文件夹即可。

12Altium Designer执行导入导出的时候能做到100%正确吗?
    答:任何软件在执行不同版本的文件之间的迁移时,都无法保证100%的正确性。虽然如此,Altium Designer仍然在努力解决文件导入导出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力争在新版本或补丁包中解决客户反映的问题。一般而言,按照Altium Designer软件的操作方法和正确的步骤导入指定格式的文件时,其正确率还是相当高的,出现的极个别的问题可以在Altium Designer工程师的指导下帮助解决。Altium Designer虽然也不能保证文件转移时100%的正确率,但能够保证在同类软件里是兼容性最好的。

Altium 公开课问题集锦(002)

1Altium Designer的集成库能不能编辑、拷贝?
      答:能, Altium Designer的集成库可以打开来提取所包含的离散库文件。然后根据需要可进行编辑,拷贝。

2、集成库和离散库的区别是什么,有什么好处?
      答:Altium Designer的集成库可以把原理图的符号库(Symbol)、PCB的封装库(Footprint)、混合电路仿真模型(Spice模型)、信号完整性分析模型(IBIS模型)、三维模型集成在一起,而离散库只是对立的库文件。有了完整的集成库,设计师在设计原理图时就可以看到该器件包含的模型,针对该器件可以做哪些操作。

3、在建立原理图符号库时,每次放置Pin的序号都是接上次的,能不能在系统中设置每次都是某固定值?
      答:目前在系统参数中还不能设置,只能在放置第一个Pin时按Table键,把它的序号改成你1或你所需要的。

4Altium Designer中是否支持用Excel来建符号库?
      答:Altium Designer支持Excel拷贝来建立符号库,但是Excel有一定的格式要求。

5Supplier中查找到的器件所带的参数能否直接添加到我的设计中的器件上?
      答:没问题,Altium Designer可以把Supplier中查到的器件所带的参数直接拖拽到原理图的或库的器件上,包括Datasheet

6Altium Designer怎么把机械软件中的三维模型导入进来?
      答:Altium Designer有两种方式导入机械软件的三维模型,第一种就是在建3D库时导入机械软件输出的STEP模型,然后在原理图库中把3D模型添上去;第二种是在PCB板上通过放置菜单下的放置3D体(Place->> 3DBody)命令来放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Gerneric Step Model可以嵌入或链接到对应的Step模型。

7PCB设计里面器件的管脚交换的原则是什么?交换完毕后更新原理图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比如原理图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是电气连线而非网络标号,如何处理)?
      答:管脚交换的原则是同种类型的管脚才能交换,比如I/OI/O管脚。在PCB界面下,他们交换的实际上是管脚上的网络标号。当交换完毕更新原理图的时候,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原理图里面该两个管脚是用网络标号表示的连接关系,则直接交换网络标号;如果是用电气连线直接连在一起的,则交换他们的管脚标号。因此,管脚交换不会带来原理图设计上的错误,可以放心使用,只是不要忘记更新原理图就行了。

8PCB界面下增加新的元器件,能否自动更新回原理图?
     答:不能。Altium Designer中原理图与PCB可以实时双向的更新,但是在PCB里面新增一个器件是个例外,因为在电路设计中,可能多个原理图器件对应着同一个封装,Altium Designer无法仅凭一个封装模型判断出这是个什么原理图器件,甚至无法判断出这是哪一类器件,因而不能自动的在原理图里面增加你所期望的器件。除此之外,基本上都可以实时双向更新。

9、管脚交换并更新原理图后,会否对我后来的应用软件编写有影响?
     答:没有本质的影响。管脚交换本身对硬件电路没有任何影响,但对随后的应用软件有一点点影响。如果应用软件事先已经编写好了,则需要修改一下相应的管脚功能。比如,原来程序中指定的P0.1端口作为某个信号的输入,管脚交换完毕后可能需要修改为P0.2来作为信号的输入端口。如果这时候还没有编写应用程序,则只需要按照更新以后的原理图来编写程序就行了。总而言之,这种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10、单根布线的时候,可以使用shift+空格键来转换转弯模式,总线布线是否同样适用?
      答:否。总线布线时不支持圆弧转弯,其他都一样。贴到list中,即可实现designator的批量移动。在即将发布的R10版本中已可实现这种功能。

Altium 公开课问题集锦(003)

1、如何在原理图库中COPY一个元件到另一个库?
      答:有些人采用比较拙劣的方法,选中元件的组成部件(包括管脚和图形等),然后COPY,到另一个库中新建一个元件,然后PASTE,这样做除了麻烦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法COPY原来元件的那些参数属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sch library面板下,选择要COPYcomponent,可以单选,也可以按住ctrlshift多选,点右键copy,然后在另一个库中同样通过sch library面板,在components栏里点右键paste,就可以将刚才选中的器件一次全部copy过来,包括所有的PIN脚,图形,参数,以及指定的PCB封装名称等等所有信息。

2、是否可以将一个原理图库里的所有器件的所有参数信息导出一个类似EXCEL的表格供查阅?
      答:Altium Designer的库工具提供了三种report功能,在主菜单reports下面可以看到。
Reports->Component可以将当前选中的componentpinpart信息报告出来。
Reports->LibraryList可以将当前库中所有的component名称列出,并在库文件保存的路径下生成一个同名的.csv文件,这个文件会列出库中所有component的所有参数属性。
Reports->LibraryReport则会将当前库中所有component的所有信息用一个doc文件图文并茂地详细描述出来,包括pin脚,参数,指向的每个PCB footprint以及仿真模型,3D模型的属性,图形等等。
3、在PCB库中如何建立异形焊盘
      答:在PCB库中,先放置普通焊盘,而对于异形焊盘的描述可以采用其他元素如fill, line等来实现,这样做好的库封装被调用到PCB设计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附加的元素无网络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在PCB设计环境下使用design->netlist->configurephysical nets来对这些无网络的元素进行处理,如下图,执行指定的操作,即可为异形焊盘的附加元素添加与原焊盘一致的网络。

4Altium 中进行原理图或者库编辑的时候,双击器件会出现 Integrated.dll的错误,该如何应对?
      答:对软件进行“复位”,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所示:
1.让软件处于关闭状态。
2.重新命名AltiumDesigner<Version>为AltiumDesigner<Version>_old,具体路径如下:
      C:\Documents andSettings\<user-name>\applicationdata\AltiumDesigner<Version>
3.修改注册表中的目录名称,同样改AltiumDesigner<Version>为AltiumDesigner<Version>_old,     注册表修改的具体步骤如下:
      - 选择 "Start" => "运行" => 键入 "regedit" 而后单击确定
      - 选择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AltiumDesigner<Version>
      - 单击鼠标右键并且命名为AltiumDesigner<Version>_old
4. 重新启动软件,即可对Altium Designer的相关设置进行重置,当然也会消除Integrated.dll          的错误。

5、用Altium Designer软件做出来的文件会非常的大,即使是放置了很少的器件和布线?
      答:这种情况通常是在PCB中放置了一些字符的缘故,而在软件里面有一个默认的使能选项“Embed TrueType Fonts inside PCBDocuments”,使能这个选项的意义在于可以让其他并没有安装此类型字体的机器同样可以查看到具体的字符串的内容。当然,通常如果并没有放置一些特殊的字体,这个选项是可以不勾选的,一旦使用默认,确是会使得PCB变的比较大。具体的位置为:DXPPreferencesPCB EditorTrue Type FontsEmbed TrueType Fonts inside PCBDocuments
6、如何创建异形焊盘?
      答:关于异形焊盘的创建,可参看下面的半圆PAD的制作:
1.新建一个PCB文件,然后在里面画一个半圆的Arc,即Place》Arc,并且要将其开口处         封闭,即可用Place》Line封闭
2.选中整个半圆区域,而后执行Tools》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primitives,       如此便可以获得这样的半圆形的区域
3.创建一个PCB的库,将刚刚的半圆区域复制到Pcb库里面的Top Layer层。然后放贴片  Pad,将pad放在半圆的区域,同时在Top paster 和Top Solder 里面画同样形状的半圆,      此时只要复制,粘贴即可实现。保存PCB的库文件。
4.将自建的这个库添加到Libraries里面,以便将其放到PCB文件里面。
5.当将半圆的Pad放到PCB之后,即会发现出现绿色的报警信息。
6.单击Design》NetList》Configure Physical Nets。由此,半圆Pad创建完毕。
以此类推,其他形状的焊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创建

7、在绘制PCB时,可以通过关闭Altium软件的哪些组件或功能,提高软件运行速度?
      答:在绘制PCB的时候,可以关闭DRC online的检测功能(DXPPre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Online DRC,对于铺铜,可以先进行预隐藏(ToolsPolygon PourSheve x polygons,以及可以将此选项disable掉(当然,如此会对PCB的显示造成一些影响,最好勾上,除非有特别的要求)DXPPreferencesPCB EditorDisplayUse DirectX if possible。还有对于规则的设定需要注意: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需要对两个网络VCCGND设定为同样的线宽为10mil,如果在规则两面写上两个rulesinnet(VCC)à10mil, innet(GND)à10mil)如果这样设定肯定没有直接将这两个网络设定为一个类再进行规则的定义而对电脑的资源占用的少,步骤如下:
-Design》Class》Net Classes
-单击右键选择Add Class
-在右边找到两个网络(VCC/GND)而后通过中间的导向键将其移动到右边即可实现其网络类的制定
-对New Class重新定义其名称为Power
-在规则里面添加一个width的规则(InNetClass(Power) à10mil)即可
-对于其他的一些间距等亦然

8、如何实现单PCB环境的设计复用(脱离原理图)?
      答:Altium DesignerPCB编辑环境中提供了剪贴板(SystemClipboard)以及设计片段的Reuse的复用的方法,关于设计片段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一部分的电路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Snippets》Create Snippets from selected objects
-对这个片段进行命名,指定其在snippets中的位置即可。

9、可以设置全局位号居中,但无法同时移动多个元件位号。
      答:首先,Altium Designer可以实现全局位号居中以及其它8种相对于器件的位置的设定,当然如果是手动的进行拖动,这一动作确实无法移动所有选中器件的标号的位置,不过,如果说期望做集体的移动,建议使用PCB List,步骤如下:
-在PCB界面的右下角PCB》PCB List
-修改list界面左上角的view为edit,而后即可通过提供的filter功能快速获得需要移动的designator
-将其具体的坐标位置Copy到Excel中进行批量的编辑即可。
-将这个坐标数值粘贴到list中,即可实现designator的批量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