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导入原件到pcb中,放置元件后显示绿色

楼主(2015-12-27):
  一个小问题困扰我好久。寻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可能是刚开始,对软件许多的功能都不太熟,走点弯路在所难免,所幸,柳暗花明,终于找到答案。为防后人重走弯路,献上此文。

  图片引用的别人的,看来别人也出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在此对他表示感谢。
  从原理图导入到PCB之后元器件上面会附有一层棕红色的膜,棕红色指的是room,只需用鼠标点击一下棕红色的那个矩形框,这时这个棕红色的膜就会变为一层白色的膜,表示room已经被选中,然后再按键盘上的Delete键删除。再拖动原件,就不会显示绿色了。就ok了。
此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看到网上许多人都说是丝印层与焊盘的距离设置有问题,但是我的altium6.9软件根本没有设置丝印层和焊盘间距的选项,及他们SilkscreenOver Component Pads:丝印与元器件焊盘间距规则。这个问题后面再解决,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B:
经验在于积累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C(2016-02-01):
把元件都拉到黑色区域,然后把黑色区域外面的暗红色底图删掉就行了。

网友D(2018-05-08):
请教一下,我用的Designer 6.9,导入PCB后个别元件变绿,软件中也没哟丝印和焊盘的间距设置,应该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