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驱动LCD1602(主控芯片at328p)

楼主(2015-12-27):
LCD貌似很少用了 太小  这个作为串入并出的一个小实验罢LCD1602的数据线有8个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很费IO口,所以用74hc595(3位控制线串入8位并出)芯片的输出端连接到LCD1602的数据线上
之前试了几次都没有弄好 主要是对数据手册理解有误

代码(电路连接方式很简单,包含在其中):
#include"Display.h"
#include<avr/pgmspace.h>

//unsigned char dpins[8]={A0,A1,A2,A3,A4,A5,8,9};

void InitLCD1602();
void WriteLCD1602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AllowInput74HC595();
void  WriteByte74HC595(byte data);
void AllowOutput74HC595();

void InitDisplay()
{
  pinMode(_74HC595_RCK,OUTPUT);
  pinMode(_74HC595_SCK,OUTPUT);
  pinMode(_74HC595_SI,OUTPUT);
  AllowInput74HC595();
  WriteByte74HC595(0x00);
  AllowOutput74HC595();
  InitLCD1602();

}

void InitLCD1602()
{
  pinMode(LCD1602_RS,OUTPUT);
  pinMode(LCD1602_RW,OUTPUT);
  pinMode(LCD1602_EN,OUTPUT);
  digitalWrite(LCD1602_EN,HIGH);
  digitalWrite(LCD1602_RW,HIGH);
  digitalWrite(LCD1602_RS,HIGH);
  /*
  for(int i=0;i<8;i++)
  {
    pinMode(dpins[i],OUTPUT);
    digitalWrite(dpins[i],LOW);
  }*/
  LCD1602_ENABLE;
  delayMicroseconds(100);
  WriteLCD1602Cmd(0x3c);//16*2行显示,5*10点阵,8数据接口
  delayMicroseconds(64);
  WriteLCD1602Cmd(0x3c);//16*2行显示,5*10点阵,8数据接口
  delayMicroseconds(50);
  WriteLCD1602Cmd(0x3c);
  delay(20);
  WriteLCD1602Cmd(0x06);//显示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delayMicroseconds(20);
  WriteLCD1602Cmd(0x0c); //屏幕开,光标关
  delayMicroseconds(20);
  WriteLCD1602Cmd(0x01);//清屏
  delayMicroseconds(20);
}

void WriteLCD1602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1602_RS_LOW; //rs=0:读取/写入指令模式
  LCD1602_RW_WRITE;

  delayMicroseconds(1);
  LCD1602_ENABLE;
  delayMicroseconds(1);

  AllowInput74HC595();
  WriteByte74HC595(cmd);
  AllowOutput74HC595();

  //WriteDpins(cmd);
  delayMicroseconds(1);

  LCD1602_DISABLE;
  delayMicroseconds(1);
  LCD1602_ENABLE;
  delayMicroseconds(1);
}

void WriteLCD1602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1602_RS_HIGH;
  LCD1602_RW_WRITE;
  delayMicroseconds(1);
  LCD1602_ENABLE;
  delayMicroseconds(1);

  AllowInput74HC595();
  WriteByte74HC595(data);
  AllowOutput74HC595();

  //WriteDpins(data);
  delayMicroseconds(1);

  LCD1602_DISABLE;
  delayMicroseconds(1);
  LCD1602_ENABLE;
  delayMicroseconds(1);
}

void ClearLCD1602()
{
   int i;
    WriteLCD1602Cmd(0x80); //写数据指针地址,0位置显示
    for(i=0;i<16;i++)
    {
      WriteLCD1602Data(' ');
      delay(5);
    }
    WriteLCD1602Cmd(0xC0); //第二行显示
    for(i=0;i<16;i++)
    {
      WriteLCD1602Data(' ');
      delay(5);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row,char str[])
{
  int i;
  if(row==1)
  {
    WriteLCD1602Cmd(0x80); //写数据指针地址,0位置显示
  }
  else
  {
    WriteLCD1602Cmd(0xC0); //第二行显示
  }
  int len=strlen(str);
  for(i=0;i<len;i++)
  {
      WriteLCD1602Data(str[i]);
      delay(5);
  }
}

void AllowInput74HC595()
{
  digitalWrite(_74HC595_RCK,LOW);//allow input 74HC595
}

void AllowOutput74HC595()
{
  digitalWrite(_74HC595_RCK,HIGH);//allow output 74HC595
}

void  WriteByte74HC595(unsigned char data)
{
  boolean pinState;
  unsigned char i;

  digitalWrite(_74HC595_SI,LOW);
  digitalWrite(_74HC595_SCK,LOW);
  for(i=0;i<=7;i++)
  {
     digitalWrite(_74HC595_SCK,LOW);//before output 1bit must set SCK low
     if(data &(0x01<<i))
     {
       pinState=HIGH;
     }
     else
     {
       pinState=LOW;
     }
     digitalWrite(_74HC595_SI,pinState);//write 1bit
     digitalWrite(_74HC595_SCK,HIGH);//74HC595 receive when rising edge occur
  }
  digitalWrite(_74HC595_SCK,LOW); //stop 74HC595 input
}

/*
void WriteDpins(unsigned char d)
{

  int i;
  for(i=0;i<8;i++)
  {
    if(d &(0x01<<i))
    {
      digitalWrite(dpins[i],HIGH);
    }
    else
    {
      digitalWrite(dpins[i],LOW);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