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报错 < NET "USB_CLK"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楼主(2015-12-27):
一段时间没写程序了,昨晚找出以前写的一个verilog程序试试手。
我定义了一个输入信号USB_CLK,综合没有问题,布线的时候出错了,说明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管脚分配的错误。我查看了ucf文件,管脚分配没什么问题啊,当时没找到原因。
今天早上又调这个程序,根据错误信息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always @(posedgeUSB_CLK),很显然ise把USB_CLK当做了一个时钟信号,时钟信号必须分配到时钟信号管脚,而实际USB_CLK对应的管脚是一个按键输入信号,所以布线时报错。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ucf中加入NET"USB_CLK"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网友A(2020-01-26):
你好,(我是初学者),想请教个问题,在always @()括号内的边沿变化,都会被视为时钟信号吗,如果是自定义的RST之类的呢

网友B(2020-02-25):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初学者),想请教个问题,在always @()括号内的边沿变化,都会被视为时钟信号吗,如果是自定义 ...

我也初学呀,共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