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带通孔焊盘的制作详解

楼主(2015-12-27):
这里以一个带通孔的圆形焊盘的制作为例
圆形引脚的物理直径为0.7mm

钻孔直径(DrillSize)一般比物理直径大10~12mil(大概025~0.3mm)

1.热风焊盘的制作(负片)

通孔类焊盘内层一般做成负片,如下图所示的标准热风焊盘,显示的部分是要扣除铜皮的
(后面会介绍各个层的含义及尺寸计算)

上述Flash其内外径计算一般按下述公式:
其中:
a. Inner Diameter: Drill Size + 16MIL
b. Outer Diameter: Drill Size + 30MIL
c. Wed Open: 12 (当DRILL_SIZE = 10MIL以下)
15 (当DRILL_SIZE = 11~40、MIL)
20 (当DRILL_SIZE = 41~70MIL)
30 (当DRILL_SIZE = 71~170 MIL)
40 (当DRILL_SIZE = 171 MIL以上)
也有这种说法:至于flash的开口宽度,则要根据圆周率计算一下,保证连接处的宽度不小于10mil。公式为:
DRILL SIZE × Sin30°﹙正弦函数30度﹚

d.Angle:45

这里内径设为1.4(不注明单位默认为mm),外径1.8。开口选0.5,角度45°(因为从mil转换到mm数字都是小数点后好几位,一般取个大概,不差很多就可以了)

准备工作做完,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打开PCB Editor
File->New 类型选Flashsymbol
可以这样命名f1_8x1_4w0_5.dra。其中f表示Flash后面依次是外径 内径开口宽度,角度默认45°

因为外径是1.8我们可以把图纸设为4x4

图纸的具体设置和栅格点的设置参考之前的文档。设置好如下图

圆形的负热风焊盘可以用以下命令快速设置
Add->Flash,出现以下菜单

从上到下依次是:内径,外径;开口宽度,开口数目,角度;中心有无原点,原点直径

按上图设置好 OK,结果如下图

保存即可(保存时会创建.psm文件,制作焊盘时用的就只有这个,所以这时候你可以CreatSymbol,这样就只会创建psm文件)
这样,一个负热风焊盘就算是制作完了
  • 焊盘的制作

    打开Pad Designer

    如下图设置

    注意单位 精度,SingleMode是Off这个要在Layers哪里设置
    钻孔选择圆形 直径1.0
    DrillSymbol选择6边形,符号A,宽高都是1mm
    ( Drill/Slot Symbol设置钻孔符号及符号大小. 不同孔径的孔所用Drill symbol要不同,这一点很重要.
    Character 设置钻孔标示字符串. 一般用从a-z,A-Z字符串设置.
    Width 设置符号的宽度
    Height 设置符号的高度)
    Layers设置如下图
    下图的设置是按照于博士的视频教程来的

    整个焊盘负热风焊盘的尺寸最大,所以RegularPad一律为1.8(Soldermask的为1.9),Antipad为1.9

    Beginlayer和Endlayer的设置一样,Pastmask一般也是Beginlayer的Copy

    内层的ThermalRelief选择上面制作的Flash(要先把Flash路径设置一下)

    网上查到一段教程是这样说的
    BEGINLAYER-----Thermal Relief Pad和Anti Pad比实际焊盘做大0.5mm
    END LAYER与BEGINLAYER一样设置
    DEFAULTINTERNAL尺寸如下
    其中尺寸如下:
    DRILL_SIZE>= PHYSICAL_PIN_SIZE + 10MIL
    Regular Pad>= DRILL_SIZE + 16MIL (DRILL_SIZE<50)(0.4mm 1.27)
    Regular Pad>= DRILL_SIZE + 30MIL (DRILL_SIZE>=50)(0.76mm 1.27)
    Regular Pad>= DRILL_SIZE + 40MIL (钻孔为矩形或椭圆形时)(1mm)
    Thermal Pad =TRaXbXc-d其中TRaXbXc-d为Flash的名称(后面有介绍)
    Anti Pad = DRILL_SIZE+ 30MIL 0.76mm
    SOLDERMASK =Regular_Pad + 6MIL 0.15mm
    PASTEMASK = RegularPad (可以不要)
    ?Flash Name:TRaXbXc-d
    如果按这样说
    RegularPad就不应该是1.8而应该是1.4 ,而像顶层的Thermal Relief 和Antipad应该是1.9
    这个还是有点混淆
    暂时不管上面的Regular的混淆
    到上面那一步,一个焊盘基本就算完成了。
    检查无误后 Save as可以命名为Padx1_8x1_4d1_0.dra
    至此,一个带负片的标准通孔焊盘就算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