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 Test(串口收发实验)

楼主(2015-12-27):
只要是Project,只要是嵌入式开发,我想都免不了使用通讯,来和外界联系;只要使用通讯,最先想到的就是USART。这是一个很是常用的和非常好用的通讯方式。所有的处理器、控制器上,基本上都无一例外的增加USART功能。
初学者在经历了环境搭建、GPIO、Time定时之后,就需要接触USART相关了。
本实验需要实现:USART的中断接收和发送,实现将收到的数据回发出去。3.1 硬件设计
查看开发板原理图,确定好通道连接情况:引脚是否对,跳线是否短接。

图中显示:使用PA9(TX)和PA10(RX)和STM32连接。3.2 软件设计
由上述两个实验,我们可以总结出:
1、外设时钟选择时钟是第一位的;
2、只要使用到端口,就需要初始化端口;
3、使用到其他外设,需要一一配置外设时钟;
4、使用中断的,需要配置好中断向量,以及编写中断函数;

本实验开始:
#i nclude "stm32f10x.h"
#i nclude "main.h"
//#incude "k_usart.h" //已经转移到main函数中;

#define VECT_TAB_RAM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InitClockStructure;

SystemInit();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0x20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0x08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以下是USART的配置部分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nvic.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

//------------------------------------------------------------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先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先禁止发送中断;

while(1)
{
//接下来就交给中断处理;
}
}

USART1_IRQn中断函数在stm32f10x_it.c中:
//include "stdio.h"
uint32_t RxBuffer;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RESET)
{
RxBuff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printf("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 RxBuffer);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printf("S");
}
}
详细细节在这里不做论述,可以从命名中得知一般配置usart的步骤;可以F12去探究其缘由,以及涉及的相关寄存器;3.3Test注意
1、在中断中,需要注意USART的中断条件,当发送中断ENABLE时,只要没有数据处理,就会进入中断,因此需要发送时才打开,不需要时,一定要关闭;
2、还是那句话,先配置外设时钟;3、关于STM32中断相关配置,可以参考数据手册理解NV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