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if。。。else

楼主(2015-12-27):
在if...else 语句中,常见的结构是:if(语句一){...;}else {...;}即,如果不执行if语句,则会自动进入else语句。如果if的情况是这样的if (语句一){if (语句二){...;}}else {...;}在这种结构里,若是没有执行语句一,则会自动进入else里面,但是,若是执行了语句一,没有执行语句二,则不会再进入else里面。也就是说,else只对应第一个if,只要进了第一个if,则不管有没有进下面的,都不会再进入else语句。 另外一种情况是:if (语句1)}...}if (语句二){...}else{语句三;} 在这种结构里面,else是与if (语句二)相对应的。而if (语句一)与if (语句二)是并列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执行了if (语句一),则不会执行if (语句二),而如果没有执行if (语句二)的话,则必定会执行else语句。如果要将if (语句一)、if (语句二)及else设置成并列关系,则需要使用else if,即修改成: if (语句1)}...}else if (语句二){...}else{语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