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ART1的调试

楼主(2015-12-27):
2,关于波特率的设置
在设置波特率的时候,通过写寄存器USART_BRR来实现。USART_BRR1148位为USARTDIV的整数部分,USART_BRR304位为USARTDIV的小数部分。如:
设置USART_BRR=0x01BC,则有,USARTDIV的整数部分为0x1B=27USARTDIV的小数部分为0x0C=12,转换成十进制为12/16=0.75。综上,USARTDIV=27.75
同理,如果要设置USARTDIV=25.7,则USART_BRR1140x19,其300.7*16=11.2,取11,即为0x0B。综上,若要设置USART_DIV=25.7,则只需设置USART_BRR=0x19B即可。
在初始化USART之后,发现串口并没有数据输出。初始化代码如下: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io_control.h"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USART_Config(void);
int main()
{
GPIO_Config();
USART_Config();
while(1)
{
USART_SendData(USART1,0x41);
  LED4_OFF();
delay(800000);
LED4_ON();
delay(800000);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LED-->>PC6   U1_TX-->PA9  U1_RX-->>PA10  U2_TX-->>PA2  U2_RX-->>PA3
GPIO_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2|GPIO_Pin_9;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2MHz;
GPIO_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Structure);  //USART_AFIO_Config
GPIO_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3|GPIO_Pin_10;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2MHz;
GPIO_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A,&GPIO_Structure);
GPIO_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2MHz;
GPIO_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GPIO_Structure); //LED4 Config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Structur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USART_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USART_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对比官方代码,并没有大的区别。因此,推断是否需要配置时钟。
问题出现在void USART_Config(void)里面的时钟使能函数: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应该更改为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在使用USART_SendData()发送数组时,
void USART_SendString(USART_TypeDef* USARTx,uint8_t *point, uint16_t strlen)
{
  // Check the parameters
  uint16_t i;
  // Transmit Data
  for(i=0;i<strlen;i++)
  {
  USART_SendData(USARTx, (*point));
//USART_ClearFlag(USARTx,USART_FLAG_TC);
point++;
  }
}
USART_DR数据发送完成时,TC被置位。此时,需要读一次USART_SR状态寄存器后,再次写入USART_DR数据时,TC被自动清零。在上面的数组发送函数里面,由于没有读USART_SR的操作,所以,如果发送数组数据时,有可能因为发送时间过快,而TC没有被清零,所以,导致数组数据发送不正确。
对其修正后如下:
void USART_SendString(USART_TypeDef* USARTx,uint8_t *point, uint16_t strlen)
{
  // Check the parameters
  uint16_t i;
  // Transmit Data
  for(i=0;i<strlen;i++)
  {
  USART_SendData(USARTx, (*poin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0);
//USART_ClearFlag(USARTx,USART_FLAG_TC);
point++;
  }
}
事实上,因为读一次USART_SR然后再写USART_DR时,TC会自动清零,所以,USART_ClearFlag(USARTx,USART_FLAG_TC)
该语句可以不要。
由于在FW3.5的固件库里,USART_SendData()函数里面没有读USART_SR的函数: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0);
所以,在连续调用USART_SENDDATA(USART1,'A')发送字符A时,同样会出现数据丢失。如:
USART_SendData(USART1,'A');
delay(1000);
USART_SendData(USART1,'B');
delay(1000);
USART_SendData(USART1,'C');
delay(1000);
加入delay1000)是为了证明数据丢失并非因为没有延时而引起的。当连续调用发送单个字符函数改成:
USART_SendData(USART1,'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USART_SendData(USART1,'B');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USART_SendData(USART1,'C');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数据没有丢失。因此可以推断,如果使用USART_SENDDATA()时,必须读一次USART_SR状态寄存器。这里,不适合用USART_ClearFlag(USARTx,USART_FLAG_TC)人为清零。
存在一个问题:
USART_SendData(USART1,'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USART_SendData(USART1,'B');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USART_SendData(USART1,'C');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USART_SendData(USART1,'D');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USART_SendData(USART1,'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i=sizeof(tab);
for(k=0;k<i;k++)
{
  USART_SendData(USART1, tab[k]);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
//USART_SendString(USART1,tab,sizeof(tab));
//delay(200000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USART_SendData(USART1,'F');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USART_SendData(USART1,'G');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USART_SendData(USART1,'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
  LED4_OFF();
delay(2000000);
LED4_ON();
delay(2000000);
在发送完数组里面的数据后,后面的单个发送不能正确发送。必须在发送完数组后加入一个足够大的延时,后面的数据才能正常发送。
201251218:26:40
经反复查询,问题出在sizeof()这个语句中。例如:uchar tab[]="nihao",正常定义是5个字符,但是,在使用sizeof的时候,需要加上一个结束符,相当于sizeoftab)返回的不是5,而是6.所以,在实际运行的时候,由于发送字符串多发了一个空字符0x00,这个与后面的字符一起发送的时候,会被认为是汉字组合,结果就导致后面发送的FGH不能正常发送。
修改后如下:(将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0);放到USART_SENDDATA()函数里面,从而在USART_SENDSTRING()里面可以不要;另外,将sizeof返回的数值减1.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io_control.h"
uint8_t tab[]="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周华健";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USART_Config(void);
void USART_SendString(USART_TypeDef* USARTx,uint8_t *point, uint16_t strlen);
int main()
{
//uint16_t i,k;
GPIO_Config();
USART_Config();
while(1)
{
USART_SendData(USART1,'A');
USART_SendData(USART1,'B');
USART_SendData(USART1,'C');
USART_SendData(USART1,'D');
USART_SendData(USART1,'E');
USART_SendString(USART1,tab,sizeof(tab)-1);
USART_SendData(USART1,'F');
USART_SendData(USART1,'G');
USART_SendData(USART1,'H');
  LED4_OFF();
delay(2000000);
LED4_ON();
delay(2000000);
}
}
void USART_SendString(USART_TypeDef* USARTx,uint8_t *point, uint16_t strlen)
{
  // Check the parameters
  uint16_t i;
  // Transmit Data
  for(i=0;i<strlen;i++)
{
USART_SendData(USARTx, (*point));
  point++;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LED-->>PC6   U1_TX-->PA9  U1_RX-->>PA10  U2_TX-->>PA2  U2_RX-->>PA3
GPIO_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2|GPIO_Pin_9;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2MHz;
GPIO_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Structure);  //USART_AFIO_Config
GPIO_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3|GPIO_Pin_10;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2MHz;
GPIO_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A,&GPIO_Structure);
GPIO_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2MHz;
GPIO_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GPIO_Structure); //LED4 Config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USART_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USART_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2,&USART_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