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结在做东西时的调试方法

楼主(2015-12-27):
基本原则:一级一级的测试,从前往后测。
步骤:
0、确认各个模块的电源是否有问题做一个东西,不要全部焊接好了才去通电测试,要不,一个电源电压错了,可能把你板上的芯片烧了。一般先把各个供电电源电路焊接好,测试OK了,再去焊接其他的电路。
1、首相确保一些基本模块是正常的,如显示,串口等,可以直接让其显示一个东西,或发送一个确定的数据,看看是不是对的。
2、基本模块调通了就可以利用这些模块,看其他的模块是否正常,通常可以用液晶显示一些数据,或者直接用串口发送出来。
3、当看到数据有问题的时候,首先保证不是代码的错误。前两天我还小郁闷了一下,一个强制类型转化的错误,最后是通过串口调试发现的。
4、确定了某个模块的问题后就集中解决掉他
5、这些模块是否是好的要借助万用表、示波器等工具,看看时序是否正确,关键点的电压是否正确,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上面说的意思就是首先保证硬件模块是好的。这个可以完全脱离软件,就可以测得出来。
如果硬件有问题就去检查电路,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就要看你软件是否有问题。
也是要通过示波器观察各引脚的时序是否正确。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硬件与控制器的接口,电平要匹配!
差不多就这些了……
--------------------------------------------------------------------
PS:
我们实验室的老师评价如下:
精辟,只有多实践才能总结出来,说明2个问题,软硬件调试首先保证硬件正确,软件多用串口或lcd查看数据。多总结才是王道!

其中步骤0是网友blue grace所补充的,我赞同!

希望大家也能进一步补充,相互交流,互相学习!

---------------------------2016.08.02添加------------------------
调试方法说起来简单,但是如何在工程中灵活运用又是非常值得体会与探讨的一个问题。今天调AD7324,其实已经调了两天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能出来正确的数据。
主要遇到的问题:
   在前几天的时候直接从单片机上读出的数据全为F,数据端即一直为高电平。遇到这个问题后我没能即时借助示波器来观察数据口的数据到底是啥样子的,而是一直在看芯片资料,改代码,不但没有效果,把自己还搞得超级郁闷。
   今天我用示波器观数据口得波形时,发现是有数据的,但由于某种原因把数据的电平给拉上去了,控制器识别不了。查看硬件,恍然大悟,是控制器外面的驱动片子245的缘故。因为245调成了输出模式,所以所接的IO读出的数据一直为1!经过调整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经过此次经历说明自己调试功夫还是不到家,继续总结,继续学习吧。我想只有在挫折中才能不断进步,久病成医可能就说的这个道理!
   AD7324独处的数据还是不对~还要继续调试! 有用过这个片子的朋友帮帮忙哈~~
---------------------------2016.08.09添加------------------------
    今天把8月2号得问题做一个了结。关于AD7324的问题。问题所在:
   因为我的DSP板子外面自己接了一些245来保护IO,当时在调试的时候没有注意245的方向,把245接成了数据输出模式(从DSP的IO),所以读出来的数据全都为1!

经过本次经历,更加进一步的体验到调试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出现问题了首先要从硬件方面找原因,确保硬件没问题的时候再去调程序!